钢结构求助!!!

楼主:
想问一下给为大佬们!!!
钢结构,钢平台设计完之后,统计所需要的材料有没有什么好用的插件或技巧
注:是系统的那种大的钢结构,连接板连接的,不是焊件画的一体式的,使用软件是SW

网友:
你就是人工智能呀

网友A:
装配体直观,我出图都是用这个方法出,相同的数量直接统计好,也不会漏零件

网友:
要不就在画图的时候将每个零件的属性卡配置好,出工图直接用配置的属性

网友:
问题你柱梁可能有细微差别啊,就跟普通装配体一样做清单,大部分都可以自动生成了

类似PKPM,盈建科倒是可以直接导出来,不过不一定跟实际一模一样了,不能参考下料。

网友:
试试博士插件

网友B:
我出2D说明一下,然后直接给供应商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直观,我出图都是用这个方法出,相同的数量直接统计好,也不会漏零件 ...

用表格统计是没啥问题,但是我还是感觉不便捷

这个可以直接统计后导出excel,  发表于 1 小时前

楼主:
好的,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出2D说明一下,然后直接给供应商3D。

但是我们的是要自己统计钢结构的材料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sw装配体,对接切缺口的可以自动生成吗?

没太明白您的意思,如果说是两型材拼接处的切口,在SW零件图的焊件功能区,到是相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