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喷粉如何部分去除?

楼主:
手上有几块喷塑件,因为喷塑范围大了,既要去除部分喷塑部分,又要保持去除部分边缘尽量整齐。
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除掉?

网友:
强力脱塑剂。
全脱干净,然后做好保护重新喷塑。

网友:
用楼上说的脱塑剂,边界贴上保护纸,还嫌不够齐就上激光打一条边界出来。

网友:
机械打磨:使用适当的砂纸或者电动打磨工具(如角磨机)配合细砂轮片进行打磨。操作时应从低目数的砂纸开始,逐渐过渡到高目数以获得更光滑和整齐的边缘。注意在打磨过程中要保持手法平稳,避免对非去除区域造成损伤。
化学溶剂法: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专门的化学溶剂来软化或溶解喷塑层,然后小心地将其刮除。不过此方法需要选择合适的溶剂,并且要注意安全,因为这些化学品可能对人体有害或具有腐蚀性。
激光清洗:利用激光清洗技术能够精确地去除表面涂层而不损伤基材,这种方法适用于要求非常高的场合,但成本相对较高。
热风枪加热:对于某些类型的喷塑材料,可以使用热风枪对其进行局部加热,使喷塑层变软后用铲刀等工具轻轻刮除。需要注意的是控制好温度和距离,以免损坏基底材料。

网友:
找铁板用大力钳钳住,空的部位抛光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