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带传动精度

楼主:
手上有个项目准备用圆弧齿同步带传动,请问大家同步带传动精度如何?如果中心距不可调,同步带精度会有衰减吗?

驱动主动轮上的电机是带有绝对值编码器的,如果同步带传动精度不好,就只有在从动轮端再加一个编码器检测负载的转动角度。

网友:
正负0.02应该可以

移动端是闭环控制,传动中心距大的也才十几厘米,小的只有七八厘米  发表于 2 小时前
不要乱说话,是定位精度还是绝对定位精度,移动端是否有闭环检测的?运动距离是多大?你这0.02,一般的丝杆都不能满足  发表于 2 小时前
毫米  发表于 3 小时前
请问0.02的单位是什么?度吗?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要担心跳齿

跳齿应该不会出现,传动功率不大,传动距离也不长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从动轴端加编码器了主动端的编码器就可以取消了

理论上是这样的,驱动端电机和编码器都集成到一起了,这样方便点,前提是同步带传动精度能满足要求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同步带中心距不能调,最好加个涨紧轮,保持皮带一直处于张紧状态,

考虑加张紧轮,皮带需要正反转,加张紧轮可能需要两个,空间限制可能也不好加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中心距不可调"
你这一句话给我看的有点蒙

这句话没问题吧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精度很高,你拆开六轴机械臂看看,里面第五轴很多用的都是同步带传动的

网友:
标准的同步带模组一般可以做到精度±0.04左右,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