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孔怎么设计以减少安装偏移?

楼主:
各位大佬,沉孔怎么设计,才能有比较大的片偏移余量?
有建议扩底孔,但是扩了底孔,中心不变,沉孔锥度也不变,那么安装时候偏移量变化还是不大。
有建议长圆形状沉孔,但是钣金件上机台,成本高。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设计方法,能解决如上问题,望大佬指导!

网友A:
至少上个图吧。一般说的沉孔,指的是内六角圆柱头螺钉的沉头孔。你又说有锥度,那是十字沉头螺钉孔?一般钣金都很薄,不做沉头孔,做腰型孔加大垫片配合的。螺钉凸出来。所以问题不明确,不好回复。

网友B:
沉孔不是冲出来的吗

网友:
个人建议
按照正常做就行。如果折弯或者配装工件孔位尺寸不能保证稳定;圆孔加一点偏移量基本无用。
如果是自家车间安装;螺纹孔偏差大就配装;手枪钻一打一攻很快。或者设计修改安装孔位到可控的位置。
如果是别家的问题;谁的尺寸搞不好就让谁解决。

网友:
1)现场配作;
2)钣金件在下料的时候,腰型孔直接打穿,不做沉头孔,现场使用调整的时候,螺丝头下面放垫片

网友C:
为何安装时候会出现偏移量?
图纸问题?
加工问题?
哪个有问题就拉那个区看医生。

网友: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

网友有云:无图言屌。

网友:
那就配钻吧

网友:
目前感觉没有,要不然不用沉头,直接钣金上整一个凸包,凸包里面用普通螺钉,你就可以开腰孔了

网友D:
又要用锥头又要可调,那底板就不要螺纹孔啊,用螺母。

楼主:
以这个图为例:
蓝标处是常规通孔,红标处是埋头孔(就是上述描述的“沉孔”,跟着沉头螺丝说惯了,很少说埋头了)。
四个螺丝预紧之后,因为偏移,箭头地方(钣金跟底座接触的位置)可能会稍微隆起,也可能会斜向拧入。
理论上规定公差后,极限偏差应该在0.3mm以内,实际上安装零部件不止图示两个,有四个互相连接,所以安装偏差有时能达到1mm。
对于上面的问题,想请教下,对于埋头孔的余量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
浮动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上个图吧。一般说的沉孔,指的是内六角圆柱头螺钉的沉头孔。你又说有锥度,那是十字沉头螺钉孔?一般钣 ...

抱歉,发帖说明不清。
以这个图为例:
蓝标处是常规通孔,红标处是埋头孔(就是上述描述的“沉孔”,跟着沉头螺丝说惯了,很少说埋头了)。
四个螺丝预紧之后,因为偏移,箭头地方(钣金跟底座接触的位置)可能会稍微隆起,也可能会斜向拧入。
理论上规定公差后,极限偏差应该在0.3mm以内,实际上安装零部件不止图示两个,有四个互相连接,所以安装偏差有时能达到1mm。
对于上面的问题,想请教下,对于埋头孔的余量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沉孔不是冲出来的吗

抱歉,发帖说明不清。
以这个图为例:
蓝标处是常规通孔,红标处是埋头孔(就是上述描述的“沉孔”,跟着沉头螺丝说惯了,很少说埋头了)。
四个螺丝预紧之后,因为偏移,箭头地方(钣金跟底座接触的位置)可能会稍微隆起,也可能会斜向拧入。
理论上规定公差后,极限偏差应该在0.3mm以内,实际上安装零部件不止图示两个,有四个互相连接,所以安装偏差有时能达到1mm。
对于上面的问题,想请教下,对于埋头孔的余量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建议
按照正常做就行。如果折弯或者配装工件孔位尺寸不能保证稳定;圆孔加一点偏移量基本无用。
如果是 ...

抱歉,发帖说明不清。
以这个图为例:
蓝标处是常规通孔,红标处是埋头孔(就是上述描述的“沉孔”,跟着沉头螺丝说惯了,很少说埋头了)。
四个螺丝预紧之后,因为偏移,箭头地方(钣金跟底座接触的位置)可能会稍微隆起,也可能会斜向拧入。
理论上规定公差后,极限偏差应该在0.3mm以内,实际上安装零部件不止图示两个,有四个互相连接,所以安装偏差有时能达到1mm。
对于上面的问题,想请教下,对于埋头孔的余量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按照检测尺寸,到货件没问题,设计跟出图也给了正常公差,但是想着有没有好的方式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现场配作;
2)钣金件在下料的时候,腰型孔直接打穿,不做沉头孔,现场使用调整的时候,螺丝头下面放垫 ...

抱歉,发帖说明不清。
以这个图为例:
蓝标处是常规通孔,红标处是埋头孔(就是上述描述的“沉孔”,跟着沉头螺丝说惯了,很少说埋头了)。
四个螺丝预紧之后,因为偏移,箭头地方(钣金跟底座接触的位置)可能会稍微隆起,也可能会斜向拧入。
理论上规定公差后,极限偏差应该在0.3mm以内,实际上安装零部件不止图示两个,有四个互相连接,所以安装偏差有时能达到1mm。
对于上面的问题,想请教下,对于埋头孔的余量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安装时候会出现偏移量?
图纸问题?
加工问题?

抱歉,发帖说明不清。
以这个图为例:
蓝标处是常规通孔,红标处是埋头孔(就是上述描述的“沉孔”,跟着沉头螺丝说惯了,很少说埋头了)。
四个螺丝预紧之后,因为偏移,箭头地方(钣金跟底座接触的位置)可能会稍微隆起,也可能会斜向拧入。
理论上规定公差后,极限偏差应该在0.3mm以内,实际上安装零部件不止图示两个,有四个互相连接,所以安装偏差有时能达到1mm。
对于上面的问题,想请教下,对于埋头孔的余量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底座(橙色)尺寸不规范,才会偶尔有“稍微隆起”,到此可以明确是设计图纸和加工的混合的问题。目前不知为何要用沉头螺钉。  发表于 半小时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

网友有云:无图言屌。

抱歉,发帖说明不清。
以这个图为例:
蓝标处是常规通孔,红标处是埋头孔(就是上述描述的“沉孔”,跟着沉头螺丝说惯了,很少说埋头了)。
四个螺丝预紧之后,因为偏移,箭头地方(钣金跟底座接触的位置)可能会稍微隆起,也可能会斜向拧入。
理论上规定公差后,极限偏差应该在0.3mm以内,实际上安装零部件不止图示两个,有四个互相连接,所以安装偏差有时能达到1mm。
对于上面的问题,想请教下,对于埋头孔的余量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
抱歉,发帖说明不清。
以这个图为例:
蓝标处是常规通孔,红标处是埋头孔(就是上述描述的“沉孔”,跟着沉头螺丝说惯了,很少说埋头了)。
四个螺丝预紧之后,因为偏移,箭头地方(钣金跟底座接触的位置)可能会稍微隆起,也可能会斜向拧入。
理论上规定公差后,极限偏差应该在0.3mm以内,实际上安装零部件不止图示两个,有四个互相连接,所以安装偏差有时能达到1mm。
对于上面的问题,想请教下,对于埋头孔的余量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配钻不至于,钣金而已,感觉个人设计能力不足,应该有更好的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要用锥头又要可调,那底板就不要螺纹孔啊,用螺母。

抱歉,发帖说明不清。
以这个图为例:
蓝标处是常规通孔,红标处是埋头孔(就是上述描述的“沉孔”,跟着沉头螺丝说惯了,很少说埋头了)。
四个螺丝预紧之后,因为偏移,箭头地方(钣金跟底座接触的位置)可能会稍微隆起,也可能会斜向拧入。
理论上规定公差后,极限偏差应该在0.3mm以内,实际上安装零部件不止图示两个,有四个互相连接,所以安装偏差有时能达到1mm。
对于上面的问题,想请教下,对于埋头孔的余量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
抱歉,发帖说明不清。
以这个图为例:
蓝标处是常规通孔,红标处是埋头孔(就是上述描述的“沉孔”,跟着沉头螺丝说惯了,很少说埋头了)。
四个螺丝预紧之后,因为偏移,箭头地方(钣金跟底座接触的位置)可能会稍微隆起,也可能会斜向拧入。
理论上规定公差后,极限偏差应该在0.3mm以内,实际上安装零部件不止图示两个,有四个互相连接,所以安装偏差有时能达到1mm。
对于上面的问题,想请教下,对于埋头孔的余量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

不太清楚红色底座的机构。如果确定装配误差很难消除,还是建议沉孔位置选用浮动式螺母。浮动螺母有很多种形态。可以根据实际,以及成本考虑,选用适合的浮动螺母。   发表于 20 分钟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抱歉,发帖说明不清。
以这个图为例:
蓝标处是常规通孔,红标处是埋头孔(就是上述描述的“沉孔”,跟着 ...

还有折弯,那更应该配钻了,折弯公差那么大怎么控制

网友:
偏差能有1mm了 调整只有腰型孔   一定要沉头的话只能是里面用螺母可以调  或者上榔头垂平为止

网友:
最好有图或实物看看

网友:
我记得有沉孔用的垫片

网友I:
你是不是想做阶梯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是不是想做阶梯长孔

除了扩底孔,目前没想到其它方案,但是不想做阶梯的,太麻烦了。我想着问问大家有没有更简洁的处理方法

网友:
把蓝色的通孔直径扩大2-3mm,埋头孔一个保持原样,另外一个埋头孔改成腰形。不知道钣金折弯的一致性咋样,还有一个关键是钣金形位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抱歉,发帖说明不清。
以这个图为例:
蓝标处是常规通孔,红标处是埋头孔(就是上述描述的“沉孔”,跟着 ...

大哥。这是钣金的。钣金看你是加工还是冲压成型。冲压成型的话,注意那个R角干涉即可。要是折弯成型的话,只能佛祖保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要沉头孔,改竖方向长腰孔

主要问题出在埋头孔这段。。。

网友:
参观参观

网友:
钣金很多都是激光割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