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simulation算例保存不能再次打开

楼主:
算例运行后,都保存了,重新打开模型加载simulation插件,算例不能加载出来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吗?

网友A:
那是你保存时,没有保存分析文件,你觉得你保存了,你保存的是模型文件。
也就是说保存的时候必须在刚刚分析完毕后,点保存,而且必须确定连分析文件都保存。

网友B:
是不是移动过文件位置了。正常仿真的缓存文件是和模型在一个文件夹的,你看看在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移动过文件位置了。正常仿真的缓存文件是和模型在一个文件夹的,你看看在不在。 ...

在一个文件夹,重新打开模型和插件,算例就是不显示,每次都得在设置算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保存时,没有保存分析文件,你觉得你保存了,你保存的是模型文件。
也就是说保存的时候必须在刚刚分 ...

保存了的,结果文件和模型文件都在一个文件夹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一个文件夹,重新打开模型和插件,算例就是不显示,每次都得在设置算一遍
...

你看下,对的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对的上吗。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