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配置问题

楼主:
同一个设备,我要是改个别零件的话,怎么解决啊?有好一点的解决办法吗?
我采用的是配置,配置出工程图的时候,如果不同配置放在不同工程图的话,每次打开的时候都会链接不上,如果把所有配置放在一个工程图里,我采用的是出一个配置的工程图,其他更换配置,这样省的再标注了,但是会有一个问题,我复制的时候发现剖视图没办法复制,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说实话,没看懂你到底在问啥。。。
“改个别零件”,那就直接改呗,和要用“配置”有什么联系。当然我相信你肯定是有你的应用场景,但你不说清楚,谁看得懂两者有什么联系。
再说你下面的,“不同配置放在不同工程图”、“所有配置放在一个工程图里”,更是叫人看不懂了。

网友A:
配置不同的出两张图,其它共用或者叫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不同的出两张图,其它共用或者叫借用。

但是每次从零件打开工程图的时候,都要去再选择与之对应的工程图就很麻烦

网友:
多图纸工程图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说明白了。
那简单啊,工程图添加第二页,一页一个配置。

我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一个零件出图用了两页,但是第二页里面只有辅助视图或者剖视图,
然后在这基础上我为了不用重新标注,我想直接复制一下,但是只有辅助视图或者剖视图的那页没办法直接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他的意思,因为我也经常遇到,就是:两个差不多的零件在一个设备上,可能只有圆角和倒角的区别,其 ...

出图的时候,我所有配置出在一个工程图里的不同页,但是页码问题解决不了,就像这样,因为这两个算是两个零件,我想要的效果是两个都是共一页 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