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铝型材上直接锁直线导轨吗?

楼主:
直接在槽那锁螺丝,我不想再垫一块安装板了,想懒省事一下。20的直线滑轨。

网友:
放心大胆锁~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试过

网友:
我作证,可以。

网友:
低速 短行程 精度不高 是可以

网友:
轻载可以,,,,,

网友:
壁厚有点薄。 20导轨的固定差不多M5的螺丝固定, 0.8的螺距,锁三颗螺牙!

网友:
怪不得东北那么多机床厂倒闭呢?

网友:
要求不高确实可以,只是不好保证直线度和两线轨之间的平行度。

网友:
以前想过,如果只是验证之类的随便玩。丢到客户端的就悠着点,了解一下注塑机械手的梁,都是铝合金,某宝买一条,加工安装面和孔面,依旧好使

网友:
可以的,受力不大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