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莫名奇妙的错误问题求助

楼主:
在设计钣金时,为了保证压铆螺母方向正确,我一般在零件里插入压铆螺母,配合到对应的位置。但是这次装配体里的钣金件压铆螺母全部出错,都”飞“了出去,但有时候打开又是好的。有同样经历或者知道怎么解决的大神吗?感谢感谢

网友:
你把鼠标点在报错上,系统提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感觉你们公司的工作节奏一定相当的慢 你这个建议你搞成装配体 到时装配体出图/转中性图

网友:
是不是引用的外部文件参考出了问题啊,我也经常这样用,没有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出问题了 所有从新装配看

这样的零件太多了,重装过几个打开偶尔还会出问题。不搞了

楼主:
昨天下班还是一堆错误,今早再次打开全部好了,暂时决定不做任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们公司的工作节奏一定相当的慢 你这个建议你搞成装配体 到时装配体出图/转中性图 ...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把螺母跟钣金件做成装配体会好一些,不仅装配快速,修改也简单。(公司里有个老工程师嫌我这样做麻烦,总是被说懒得辩解,各有各的优劣吧,这次试下新操作)

网友:
大概率是两种情况,换电脑了toolbox零件错误,或者就是先打开了别的装配体,然后有同名零件调用错位置。

网友:
先打开了别的装配体,然后有同名零件调用错位置

网友:
看你零件后面那个  ->?  这个是还链接着外部参考,也就是源文件。使用这种插入零件的,最好是断开外部参考,特别是在使用服务器保存图纸,大家同时借调图纸文件的时候。断开后名称后面会变成->x  这样它就不会受到源文件变化的影响,也不会收到源文件同名文件挤占参考路径的影响。

感谢感谢  发表于 半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