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配置出工程图

楼主:
同一个工程图里出零件不同配置的工程图,这个页数有办法处理吗?只能手动修改吗?

网友:
自动变化的,设置模板就可以。

网友A:
你这种没有额外特征,只是尺寸不同,工程图会随动的,没必要分页。

刚回答另外一个类似问题,那个是有不同的特征,所以要搞多页配不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没有额外特征,只是尺寸不同,工程图会随动的,没必要分页。

刚回答另外一个类似问题,那个是有不同 ...

我这是举个例子,这个页码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能解决最好,解决不了手改一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完才发现楼上回的,原来是想要不同配置单独列页码,这我还真没琢磨过

不单独的话容易让人误解,以为图纸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我只用到一个配置,我出图只出一张啊,但是页码显示共两张,实际图纸只有一张,容易让人误解 ...

你这需求。。。。。。。

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