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校核轴强度

楼主:
扭矩T=35.8N.m
材质:45#钢
轴的尺寸如附图所示,是个类似椭圆的形状,直接装到孔里面传动,请教各位大佬,怎么计算这个轴强度是否合格.

轴

网友:
计算啥   用软件仿真啊

网友:
那么粗的轴30多N,随便啦。。。。。。

网友:
外径,长度呢

网友:
把内孔就简化为35.2的圆孔(简化后工况更恶劣,所以这样的简化是可行的),然后就很简单了,最大切应力(位于轴的表面)t=M/W(其中,M为扭矩,W为环状横截面的抗扭截面模量)

网友:
换算为当量直径来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