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帮小弟看看如何解决这个油缸治具问题

楼主:
原设备是带转台加工中心。夹紧缸是液压油缸,输出力查样本大约为10000N。经过治具改造(为了更快换模)。
在工作过程中,油缸伸出夹紧工件后,油缸座(橙色)总会受到反力向后倾斜,时间久了怕是油缸寿命要大打折扣。后来改造了滑块,有一定效果但是还是有倾斜的量,所以还是担心油缸会内漏(现在滑块与工字槽的公差如图3)。跪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怎么样能在最低成本的情况下把这个问题解决,避免油缸内漏。真心求助~~谢谢各位路过的大能教育!!!

总装

总装

滑块与槽配合

滑块与槽配合

公差

公差

网友:
最大的那个白色的底座,两端横着拉两条长螺杆;
油缸底座加厚,或者加螺杆直接顶在白色大底座上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
应该按图片中的红线意思,增加加强筋。就和左边点红圈内的结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