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求助

楼主:
大佬们,我用的sw2023,经常显示这个:“无法获取下列产品的许可证SOLIDWORKS StandardSOLIDWORKS Design To Manufacturing SOLIDWORKS 现在将关闭。系统将提示您保存任何修改过的文档。”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
用D版嘛,就别太高调了。。

不服你买个正版来试。

网友:
许可证自启被你关闭了

网友:
重装系统。哈哈哈。

网友:
安装的时候没严格按教程来啊。破解版的安装的时候稍微有点差错就打不开,不能用。

网友:
未破解完全

网友:
到服务里把SolidWorks Flexnet Server自启动打开

网友:
sw18破解完,备份系统,恢复的时候重新破解都无解,必须重新安装。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按楼上说的到SolidWorks Flexnet Server把注册来回倒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