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t怎么用?

楼主:
把CAD文件导入至revit的时候  显示如图

网友:
导入 CAD 文件(将 CAD 图纸嵌入 Revit)
打开 Revit 项目。
点击顶部菜单栏的 “插入”(Insert)选项卡。
在 “导入” 面板中,点击 “导入 CAD”(Import CAD)。
在弹出的窗口中:
选择你的 CAD 文件(DWG、DXF 等)。
设置导入单位(通常选择“毫米”或“厘米”)。
选择正确的图层(可以只导入可见图层)。
设置定位方式(建议选择“自动 - 原点到原点”)。
点击“打开”即可导入。

链接 CAD 文件(保持与原始 CAD 文件的关联)
同样在 “插入” 选项卡下,点击 “链接 CAD”(Link CAD)。
选择文件并设置参数(同上)。
点击“打开”。

该提示表示:DWG 里存在 Revit 不支持的「自定义对象(Proxy Entity / ActiveX 控件 / 第三方 ARX 实体)」。
这些图元在 AutoCAD 里能显示,是因为 AutoCAD 装载了对应插件;Revit 没有这些插件,于是只能跳过,并在导入结束时给出一次性警告:
只要图纸主体可见,就无需中断工作。
天正、PKPM、鸿业等插件画的墙体、梁柱在 Revit 里并无意义, exploded 成线后反而方便拾取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