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Mpa蒸汽 想要70吨/时的蒸汽量配多大的管道?

楼主:
先放上我自己的算法,但是算出来好像太大啦
个人计算法方法:70*1000÷密度3.67kg=19074m³    再除以3600=5.3m³/秒   ,除以普遍蒸汽流速范围30m/s =0.177m²,除以3.14 =0.056  开根号 得半径=0.24 。相当于直径500mm的管道。
感觉不对,太大了。应该怎么算呢   大佬们

网友:
0.7Mpa饱和蒸汽流速30米/秒,管道要DN450

第一楼主没说饱和,第二所谓的30m/s,有任何依据吗?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对,,,,,,,,

请教一下你怎么知道楼主所说的蒸汽就是饱和蒸汽,而且肯定是水蒸汽。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deepseek说
DN450管道:常见内径约在436mm~457mm左右,非常接近我们计算出的445mm,流速约为30 m/s,是最理想的选择。

deepseek这么肯定楼主的蒸汽是饱和蒸汽吗?  发表于 1 小时前
哈哈哈 我也是用DP算的验证了。2200吨原料 24小时处理量的设计要求。  发表于 2 小时前

楼主:
我是做鱼粉的, 这其中用到的蒸汽加热, 蒸汽干燥,废气提浓蒸发,真空提浓蒸发等。理论联系实际所得64吨/时,  锅炉选70或75的。 有同行业的大佬吗 指导指导

网友:
蒸汽流速30压损很大,我一般都是参考12M/S流速计算,不在乎压力损失可以高一点

看你自己衡量,网上有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多少流速多长的管道多大的压损,看预算的。我是做压缩空气的,行业默认都是取12M/S,有时候压力损失比管道成本更高   发表于 1 小时前
流速减半,管道更大呀,锅炉出来到分气缸 再进总管 五六十米长度,风速太慢 不好吧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楼主,你这瞎算什么,连蒸汽性质表都不查,你这叫计算啊。
在实际计算中,蒸汽参数需同时提供 “压力 + 温度” 或 “压力 + 干度”,例如:
饱和蒸汽:标注为 “0.7MPa(绝压)饱和蒸汽” 或 “0.7MPa(绝压),164.9℃”;
过热蒸汽:标注为 “0.7MPa(绝压),过热 50℃” 或 “0.7MPa(绝压),214.9℃”。
只有明确状态,才能准确查取比体积,避免管径计算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