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程图尺寸移动复制问题

楼主:
比如说我想把基准视图的直径或其他尺寸移动到局部图上去

试过按 Ctrl 和 Shift 都没用

问AI回答的要模型项目的才行,工程图中出的智能尺寸不行

模型项目不会用,全是智能尺寸,求助怎么才能移动?

排除直接标注,这个帖子主要就是想弄清楚,如何跨视图移动复制智能尺寸

网友A:
直接标注很难吗?有的截面是样条曲线,没办法标注尺寸,只能画一个辅助图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标注很难吗?有的截面是样条曲线,没办法标注尺寸,只能画一个辅助图咯。。。。 ...

标注也可以,你说的那个对称线性直径嘛?

这个帖子主要就是想弄懂下,怎么移动复制尺寸

网友B:
我一般CAD出二维,很自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CAD出二维,很自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CAD改模型麻烦

网友:
在无法直接标注的情况下,我常用这二种方法:
1.把局部视图范围扩大,标注后再缩小到所需范围。
2.用项目标签注。要用项目标注时,标注的草图所标注的尺寸就要放好位置,它是按你在草图中的模样标出来的。你标不出来可能是你不熟悉它的使用要求。

这是solidworks版块,帖子标题又提到工程图,你是怎么理解的?  发表于 5 小时前
他要在工程图里复制尺寸,,,,,CAD里可以的。  发表于 6 小时前

网友C:
AI在那胡说八道,刚刚试过,什么尺寸都可以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I在那胡说八道,刚刚试过,什么尺寸都可以移动。

我确实试过了,拖不动,或者哪个位置设置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AI在那胡说八道,刚刚试过,什么尺寸都可以移动。

我拖动的时候,鼠标右下角是个黑色禁止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