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像这样的钣金怎么标注

楼主:
自己标完看着都晕😵,感觉会被加工师傅好好问候一遍,求指教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孔的大小,位置,钣金展开图,轴测图,外形尺寸标一下

看着像围房门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缺失细部信息,,,,

网友B:
你是甲方一般只标重点装配位置和螺丝孔,其他的把三维丢给钣金厂。你是钣金厂那就没出这个图的必要

网友C:
只标长宽高别的少标

网友D:
只标成品关键尺寸,展开、下料图这些不管,反正外协回来要按成品图验收。

网友:
只标外形尺寸,还有一些注意点   其他的都不用标,给了三维图,加工厂也要自己拆图呢。

网友E:
看着眼花,如果可以提供3D那就没必要标注这么全,如果不能提供3D,可以拆分几个图来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的大小,位置,钣金展开图,轴测图,外形尺寸标一下

感谢,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甲方一般只标重点装配位置和螺丝孔,其他的把三维丢给钣金厂。你是钣金厂那就没出这个图的必要 ...

原来甲方还可以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标长宽高别的少标

感谢,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标成品关键尺寸,展开、下料图这些不管,反正外协回来要按成品图验收。 ...

感谢,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眼花,如果可以提供3D那就没必要标注这么全,如果不能提供3D,可以拆分几个图来标注 ...

感谢,理解了

网友:
标个折弯成形尺寸就完事了,加上展开图标个折弯方向跟折弯线  其他都多余

网友:
孔表,线性标注

网友:
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如果没有必要就不标

网友:
万能尺寸链一拉,简单又快捷

网友:
你是甲方就发个IGS文件过去,让生产商自己拆图,你是生产商那割板的给他DXF格式的展开图,什么都不要标,操机仔就给他折弯图,折弯尺寸标好,公差全不需要,至于焊抛给个长宽高就足够了,他们就一把卷尺,标的再好测量不出来有卵用

网友:
只标成品外形尺寸和材料厚度以及孔径位置等,其他尺寸是加工师傅的事,不要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