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图纸不同视图自动零件序号会重复如图所示

楼主(2025-09-20):
同一图纸不同视图自动零件序号会重复如图所示,哪位大神知道我设置到哪里了导致这个情况,有些人想要这种效果,但我不想要,我现在要删掉大量的很麻烦。

补充内容 (2025-9-22 16:58):
有人知道在哪儿设置吗?请指教一下,现在在出大的工程图纸,因为这个要删好多,好烦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设置,反正我的是没有这种情况,只要其中一个视图有了明确的序号,另一个视图不可能重复出现。。。

网友(点评):
我的也是重复出现,是不是有什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设置,反正我的是没有这种情况,只要其中一个视图有了明确的序号,另一个视图不可能重复出现。。 ...

是呀,我在其他电脑上试都没有这问题,所以才来这里请教,估计很少有人知道

网友B:
自动序号都是一个视图。你这单个视图里没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序号都是一个视图。你这单个视图里没重复

不是,自动序号是对整个图纸的,不管多少个视图,标完为止,不重复,除非手动标,正常情况是这样,不过我的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我已经全国提问了,这个问题难住了所有用SW的人

网友:
额。。。。。。。。。神奇,长见识了,还没遇见能同时标多个视图的。

网友(点评):
那是你没用过,,,,,,

网友C:
找到视图属性,在红框处勾选,下拉选择一个固定的BOM或切割清单,序号就会一样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视图属性,在红框处勾选,下拉选择一个固定的BOM或切割清单,序号就会一样了。
...

我只有一个明细表,这一项我也检查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视图属性,在红框处勾选,下拉选择一个固定的BOM或切割清单,序号就会一样了。
 ...

而且也不是序号一不一样的问题,而是两个视图会重复或者说每个视图都重新标注了一遍零件序号。正常情况下,一个视图有这个序号了另一个不应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也不是序号一不一样的问题,而是两个视图会重复或者说每个视图都重新标注了一遍零件序号。正常情况下 ...

我看成不同视图编号不一样了

楼主:
在线等了三天了,有没有大神接触过这个问题,我已经发邮件给Solidworks公司了,还没有回复我。

楼主:
各大UP主都问过了,没有人会的。谁会快站出来,一举成名,力压UP主。

楼主:
在线等答案

楼主:
在线等解决,有人吗?

楼主:
顶起来不要沉,在线等解决,现在每次删好多序号,累啊

楼主:
求解决,我还在手动删序号,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