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5°圆锥管螺纹大管径的尺寸

楼主:
查了很多手册和相关标准,基本都是最大到6寸就没有了,求助10寸的参数,包括大径、中径、小径、螺纹装配长度等相关参数。谢谢

网友A:
参考NPT60°管螺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NPT60°管螺纹可以吗

谢谢,NPT的可以查到,但是PT和NPT有点差异。

网友B:
别说6寸了,超过2寸的,我都没见过。超过一定尺寸,就不适合再用这种螺纹了。可以用其他形式。比如带法兰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6寸了,超过2寸的,我都没见过。超过一定尺寸,就不适合再用这种螺纹了。可以用其他形式。比如带法兰结 ...

螺纹那边有些有快速接头的哦,法兰也有中间带螺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纹那边有些有快速接头的哦,法兰也有中间带螺纹的

我查了国家标准,GB T 7306.1-2000、GB T 7306.2-2000,55度密封管螺纹,最大的螺纹就到6寸。
设计标准的人,都没想到,你会用这么大的螺纹。是不是考虑别的结构,会更合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国家标准,GB T 7306.1-2000、GB T 7306.2-2000,55度密封管螺纹,最大的螺纹就到6寸。
设计标准的 ...

谢谢你的回复,另外是一个内螺纹的快速接头(实物不在加工地),暂时无法直接测量到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