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管径管螺纹加工参数

楼主(2025-09-22):
55°密封管螺纹,10寸的加工参数,主要是大径、中径、小径、螺纹长度等,谢谢。

网友A:
查手册就有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就有的呀!

谢谢,你好,具体那个手册?我这里查的主要是GB/T7306和7307,最大都只要6寸,

网友B:
你这个问的也太含糊了。
带不带锥度?
内螺纹外螺纹?你要是内、外两个都问,就按标准来,直接查手册。你要只问一种螺纹,那你肯定得先测量下现有的螺纹数据,确认是否标准规格还是非标规格。

网友C:
这个还不好办,没标准配车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的也太含糊了。
带不带锥度?
内螺纹外螺纹?你要是内、外两个都问,就按标准来,直接查手册。你要 ...

你好,是55°圆锥管外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不好办,没标准配车就得了。

这是好,主要暂时是无配车的实物。

网友(点评):
螺距,牙形角自己定。有公就有母了

网友:
胆子真大10寸的管螺纹,4寸以上就要用法兰了。去机械切削手册查有相关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好,具体那个手册?我这里查的主要是GB/T7306和7307,最大都只要6寸,  ...

管螺纹尺寸就是到6吋,管道尺寸再大一般就是法兰连接。
管道尺寸 10",每英寸螺纹数 8 。
管道尺寸信息   https://www.plumbingsupply.com/info-pipesiz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