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铣圆 铣平面刀纹很深 怎么解决

楼主(2025-09-22):
各位大神 请教下 加工中心铣圆 铣平面刀纹很深 GSK25i 系统  刀具直径21mm 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得尹老板出来支招,,,,,直观感觉刚性不行,,,,,

网友A:
进给和主轴转速是多少?

网友:
常用办法就是提高转速,减小进给速度,如果是刀具震动产生的就检查一下主轴

网友:
主轴Z轴向刚性不足,进给速度貌似有些快。

网友:
铣钢件,尽量不要用线轨机,
这个是机床刚性不够,
把转速提高,切深减少,S1800,F300,切深0.15-0.2,就好用了
你这个F2800以上了

网友B:
是不是进给快了?我感觉钢件粗铣就是这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和主轴转速是多少?

F3500
RPM 2500
AP 0.5

材料45号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进给快了?我感觉钢件粗铣就是这效果

F3500
RPM 2500
AP 0.5

45号钢

网友C:
引用 楼主:
F3500
RPM 2500
AP 0.5

先计算一下
切削速度S2500,2500*3.14*21/1000=164.85米
进给速度F3500-3500/2500/3=0.466
切深0.5
这个切削速度过高,正常80-120=1200/21/3.14=1800
进给速度过快,正常0.05-0.1=1800*3*0.1=540
切深也过深,正常0.15-0.3
机器刚性又差,所以才会造成这样,
按上面参数搞,应该就没问题了

有加工钢件,大开粗,一定要买硬轨机,不要碰线轨,线轨刚性太差了,性能也差,阻尼几乎没有,造成震动大,Z轴上下动
机床性能跟系统差距不大,不管你是广数,还是法哪科,都一个德性,我这还用2000一套的国产系统,一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计算一下
切削速度S2500,2500*3.14*21/1000=164.85米
进给速度F3500-3500/2500/3=0.466

谢谢大神! 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
以后有类似问题,可以发到刀具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