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公差标注 三轴中心 (同时性要求的使用讨论)

楼主(2025-09-22):
各位道友:
请问同时性要求这么用合适?我想表达让三轴功能区域(所以花键标了分度圆,其他两个就是整光轴部分了)同心。
另外如有其他问题,请提出。
他的使用工况作为离合机构的通断部件使用,场景就是三轴控制同心。
PS:
可以提出更加好的几何公差标注方法。(同轴度标注请不要使用)

补充内容 (2025-9-23 08:40):
我解释一下 这里的位置度控制的效果等效同轴,但是比用同轴度标注好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公差带分布是不会受基准影响,他们三个部分的公差带是绝对同轴的小圆柱体。这个好处就是降低了要求,让检测合格率上升。

补充内容 (2025-9-23 08:44):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如果我中间轴做基准A 花键分度圆同轴度控制,中间圆稍微歪一点,生成同轴度公差带就会偏转好多,有可能让可以使用的合格零件被判断为不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采用图纸类似的方式就可以。

补充内容 (2025-9-23 08:47):
那再说下我什么时候标同轴度合适,中段采用过盈过渡配合,和另一个零件一起,带动外花键进出内花键,那为了保证末端的摆动量或者偏移量,我才会以中段为基准,分度圆表同轴度。

补充内容 (2025-9-24 10:55):
已经找行业前辈看过了,标注没有问题了,此贴关闭。

网友:
为啥要标位置度哇
以一个有位置要求的圆柱为基准去确定另外一个的同轴度会不会好点,感觉加工应该就是这样,先车完一边后掉头装夹以刚车的为基准干另外一头

网友(点评):
我这边标,你这样加工出来的,万一同轴度检测不合格的,按我要求检测肯可能就是合格的,为了降低加工难度,降低检查的不合格品率,可以看下我补充的内容。

网友:
没见这么用的,位置度控制同轴?这怎么检测?还得使用同轴度方法检测,那不如标注同轴度

网友(点评):
小知识: 美标已经舍弃同轴度对称度了,都用位置表达了,好处见我补充的内容。检具和三座标都可以,我个感觉比同轴度好检测,检测同轴度我还要正确的夹紧基准轴。

网友(点评):
同轴度和对称度是最不好测的

网友:
没见过圆柱面标位置度的

网友(点评):
小知识: 美标已经舍弃同轴度对称度了,都用位置表达了,好处见我补充的内容。

网友:
没有理论正确尺寸你敢说这叫位置度公差标注吗?

网友(点评):
终于看到你也有不懂的了,不容易啊。有基准的位置度才有理论正确尺寸哦。

网友:
看的好迷糊,真没见过这种标注。
1. 位置度就三种,点、线、面位置度公差,你这三段轴,最贴近的是轴线的位置度公差,但是,位置度公差要有基准啊,没有基准怎么确定位置。默认是轴,你也得标啊。
2.补充说明是不是有误,中间轴歪了,标注同轴度,前后跟着一起歪啊,怎么会出偏差,至多是非重要端面垂直度差。
3.公差的标注要以方便检测实用为准,3楼说的对,这么搞还是得按同轴度去测量

网友(点评):
看下几何公差 里面有详细说明 我已经让行业前辈帮忙看过了标注没问题。

网友:
白熊哥,为什么你的位置度没基准,几何公差里详细说明了要带基准的,如果带m圈的话用位置度控制,如果不带m圈就用跳动控制,要求严格就用轮廓度控制

网友(点评):
不带基准表示特征之间要保持决定的相对关系,两特征同等地位,没有用哪个位基准(意味着地位更高)参考另一个是否合格的说法。不带基准这种 降低了检测要求(字太多老被删除)

网友(点评):
位置度不带基准 有特定表达的。

网友A:
不带基准只有表示均布的孔和轴的位置会使用,其他地方没看见这么用的,想给你发份ASMEY14.5-2018,结果大了点发不了,能截个图看下那里说明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
再附个图吧,GDT的没找到,GPS的应该也是一样的,带SIM的含义和作用

网友(点评):
sim 同时性要求有什么疑问吗?CZ是相同特征的之间的控制,SIM是不同特征之间的控制,还有一个CT CF一个特征分断后的共同控制。

网友(点评):
我是这么理解,书的例子可能少,而且为了讲清楚都是简单的例子, 实际可能更复杂。你标准发我下呗 18052407822 V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基准只有表示均布的孔和轴的位置会使用,其他地方没看见这么用的,想给你发份ASMEY14.5-2018,结果大了 ...

      我这方面资料看的少,没有在标准里或者书上看到明确的举例,但是以前在吴德辉老师(他有公众账号,写的很棒,讲的很好,开阔眼界)的公开课还是哪个视频里见过。这是我当时的截图,我当时也很惊奇可以这么用,前一段时间复习拿出来看时印象深刻后面就尝试着用了。就和你看到的我的另外一个帖子所遇到的问题,我希望找个有很多案例的书参考。因为我感觉光看基础资料没法完全学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方面资料看的少,没有在标准里或者书上看到明确的举例,但是以前在吴德辉老师(他有公众账号 ...

为什么你和课程和我不一样,我也看过吴德辉老师的课

网友(点评):
你这个wx搜不到,刚刚找到你截图的那个视频了,看了一下用这个方法的原因,感觉有点问题

网友(点评):
我不记得了 那个是讲位置度 你这个是公共基准

网友(点评):
15262407822 可能屏蔽了 你的告诉我 我加你一样

网友:
h15870598330,加我vx号吧,号码我也设置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