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ventor 2012在windows10中显示不完整的问题

楼主(2025-09-22):
各位大师,请教一下在windows 10中运行Inventor 2012是,窗口最上方快速工具栏和部分窗口显示不完整的问题有遇到过吗,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
没有碰到过哦,公司电脑吗?居然系统和软件的版本都这么老

网友A:
2012太老了现在都2026了

网友(点评):
免费吗?D版会被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2太老了现在都2026了

从2013年开始用12版,习惯了,再者后面新版本新增的功能可有可无,太臃肿了。

网友B:
试试 工具  应用程序选项 中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工具  应用程序选项 中找一下

没有相关选项,应该是版本太老了

非得不是力气把他弄到可以在windows10上运行了,结果又出来显示不全的新问题

网友(点评):
嗯,我一般都是4-5年换一次主机,同时把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中间再不升级软件。软件版本太老,可能存在系统不支持的问题,我们不太好找毛病

网友:
V2013路过,三维软件多数功能没用过。

网友:
地久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