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ventor零件改名后怎样在工程图和装配体内重新连接?

楼主(2025-09-22):
如题,请教一下,inventor,将零件改了名字。怎样让他在装配体和工程图重新进行连接?注:不是用设计助手改名,而是直接在文件夹中将零件重命名。这样改的名字怎样在装配体内重新进行连接?

楼主:
好像有的在装配体里打开一次就好了,有的却不能。

网友:
我自己写了个vba脚本,使用ReplaceReference方法实现。手动的话工程图文件管理里有个[替换模型参考] 工程图打开连接重新指定应该就行了

网友:
打开时会提示找不到某个零件(因为你改了名),点击“浏览”或“手动查找”。
浏览到新命名的零件文件(.ipt)
选择你重命名后的零件文件,Inventor 会重新建立链接。
保存装配体
替换成功后,保存装配体,链接就恢复了。

打开工程图文件(.idw 或 .dwg)
同样会提示找不到模型文件。
浏览到新命名的零件文件
手动指向你重命名后的 .ipt 文件。
保存工程图
工程图将重新与模型建立关联。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复制一个A的副本,改名为B,然后到装配体中把A替换成B。然后再改B的尺寸。
如果直接改也行,就是重新打开时会弹窗,需要一个个在路径里面找改名后的文件。

楼主:
感谢大家指教!

网友:
写个ilogic规则

楼主:
很厉害。对我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