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滚珠丝杠模组+导轨滑块, 那么滚珠丝杠的固定侧和支撑侧,就是两端的轴承座需要定位设计嘛? 例如 底板上加工个槽或者用销钉定位

网友:
你都加上了还问啥

网友:
水印都没去掉

网友:
加个锤子,轴承座买的公差不行,全都丢给钳工,手搓调整

网友:
哪有按照轴承座外形打销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