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拉杆的快拆设计

楼主:
如图负载轴需要承重梁支撑,当把斜拉杆拉起来到上面快拆点,连接住,承重梁支撑负载。
  当不需要承重梁时,快拆点快速拆卸 斜拉杆放下来
   这个快拆点如何设计好呢
  我想到的方案是用淘宝上面的搭扣  搭扣头装在固定板上,搭扣坐安装在斜拉杆上。 两者链接好实现承重,拆卸也很方便
但是这里受横向力,使用搭扣并不合适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 谢谢
  图片里面是搭扣  使用搭扣的方案不行的

网友:
斜拉杆和快拆点咬合的位置开破斜槽口

网友:
见过旧社会的锁钥匙么 钥匙插进去后旋转角度就锁住了  可以参考

网友:
横向力完全由承重梁承受不行吗?

网友:
简单点就是搭扣这个件自己重新设计个(开口小点),用钣金折一下;
或者找找有没有那种开口小的搭扣

网友:
不是支撑用的吗 建议拉杆改为直杆 支撑臂上随便做个卡槽 直杆就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