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矩形花键刀具厂

楼主(2025-09-23):
矩形花键插齿刀淘宝找不到厂家购买,各位大佬有没有刀具厂推荐,参数都在图片里

网友:
找春哥啊

网友A:
用插床干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插床干也行的

这个就是插齿刀,准备在插齿机干的

网友:
数量不多用插床磨个单刃刀,这是成型刀

网友B:
这个应该定制拉刀,效率高,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定制拉刀,效率高,质量好。

不是通孔,通孔的话拉刀肯定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