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顶丝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5-09-23):
这个顶丝的作用是什么,可不可以不加?

网友:
乖乖的 加上就行了 锁紧的 不加齿轮就跑啦

网友(点评):
台阶还是能顶住齿轮的

网友:
还是加上吧

网友:
防松的 加上吧

网友:
这个顶丝的作用就是个顶 !顶 !顶 !
可不可以不加?  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加,有事你一力承担。

网友:
加不加无所谓,

网友(点评):
间隙大要加工,

网友(点评):
不亏是春哥厉害 ,设计很多传动设备,一般配合间隙小0.05mm以下,负载不大 基本靠配合就可以传动,不需要加键槽或者顶丝,配合间隙大0.05mm以上的必须加,不然容易打滑

网友:
这个的作用是,为了好装配,键的间隙大,有了这个螺丝键就不会动,不然会有滑移,时间长了,键和键槽都坏,有了这个螺丝,键就压紧在键槽里

网友:
你这是米思米上的案例吧。

网友:
轴端那里的压板不用的话就加,有压板的话就可以不加,除非是设计不合理,比如说键槽太松了

网友:
顶死有的是固定,有的是拆卸

网友:
齿轮轴向一固定(轴端螺钉),圆周有平键固定,紧定螺钉多余

网友:
齿轮右端与轴肩的接触面太小了吧

网友:
为了安装方便,齿轮和键可能有间隙?所以设计的顶丝?

网友:
以前装普机的时候有些齿轮位置的顶丝用的是那种锥端顶丝,装之前还要用手电钻打个小坑,装的时候用螺纹紧固胶,特定位置还要用扎丝绑上。

网友A:
这个问题也有这么多答案?明显是用在轻载场合,消除齿轮启停时的周向窜动!一般轴上键槽和键配合小间隙或者过渡配合,为了好安装尺寸轴孔上的键槽宽度开的大一点,这样就容易造成周向窜动,轻载时顶丝基本就可以防止过大的窜动。

网友:
双保险,防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也有这么多答案?明显是用在轻载场合,消除齿轮启停时的周向窜动!一般轴上键槽和键配合小间隙或者 ...

既然用到了键,就说明不是轻载。既然不是轻载,那这个顶丝确定能够有效阻止“启停时的周向窜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用到了键,就说明不是轻载。既然不是轻载,那这个顶丝确定能够有效阻止“启停时的周向窜动”吗? ...

意思用到了键就是重载?谁告诉你的?

网友:
能够消除一点回转间隙吧,长期使用也没啥用

网友:
加上吧,实在想试试就打上眼别装顶丝跑跑试试

网友:
先不加 不行再加上

网友:
我一般加上

网友:
这个无头螺丝的材质应该是黄铜的,作用就是顶紧防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