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伺服要不要装原点开关和限位开关?求各位大神经验

楼主(2025-09-23):
大家好,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工程师
最近设计了一台设备,使用了绝对值伺服电机,因此没有添加原点和限位开关,而是设计了原点指针和刻度尺,方便校零。
然而,电气同事认为我没有考虑到设备的安全性,要求加装原点和极限开关。我对此感到很困惑,因为绝对值伺服电机本身就保留了位置信息,设置软限位也很简单。
设备的最高速度为40m/min,我觉得原点和极限开关不仅多余,还会浪费输入点和成本。在我之前的公司,绝对值伺服从不装原点和极限开关,只有增量式伺服才会使用这些开关。
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些意见,关于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谢谢!

网友:
肯定不用啊,要不用绝对值的电机干嘛

网友(点评):
哈哈,好像绝对值编码器永远不会故障一样!也对,哪天跑飞了,机毁人亡了,反正是老板承担。

网友(点评):
硬限位是摆设吗

网友(点评):
你们设备都没有硬限位的嘛?

网友:
要啊,最起码也需要一个原点,
为了设备安全限位开关是必须的

网友:
你系统要能跟伺服驱动器通信,一样要设原点

网友:
不用,我们公司的写程序的就是用绝对值的电机,什么传感器都不用,预留有也不用,所谓的双保险在西门子PLC上面是不能实现,其它品牌的不知道了

网友:
我呆过的公司有的要有的不要,理论上来说是不用加装,但是老板提要求还是会加装,老板说啥你干啥就完了,少给自己找事

网友:
有拆装就需要装开关,以后无拆装就不用开关

网友:
看应用情景。 如很多关节电机就是绝对式的,用来做翻转的时候,如果翻转直径不大。可以不加。直线运动建议还是加。软硬限位都要!

网友:
可以不装限位开关,但是一定要有硬限位!!
伺服系统让电气写个扭矩限制进去,一般设定80%就行(伺服电机能300%输出扭矩)
绝对值的后期维护也比较麻烦,三五年后需要更换电池

网友(点评):
很多人不知道要换电池。我刚用的时候也没加。

网友:
极限要的吧,万一驱动器出问题了,你怎么保证不出问题

网友:
设计标准是要机械限位与传感器限位的,原点传感器是备份是防止出现电机故障啊,能够及时方便找到原点位置的,

网友:
楼上都说的比较清楚了,这个原点是防止电机故障或者拆卸电机以后找原点的,增加很有必要。
如果你熟悉工业机器人,关节上也都有用来校准的机械原点,类似的作用。

网友:
按标准装几个槽型开关是花不起这个钱 还是来不及接线

网友:
需要限位,没有限位有撞击风险,原点可以在程序上,当机构在初始位置时,程序上增加确认。避免出现机构联轴器松动,机构不在位置。伺服动了机构没动这种情况

网友:
一般还是装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