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轴承的配合公差,大家一般用哪种

楼主(2025-09-24):
很多时候总有这种感觉,自己的问题太过基础,羞于启齿,一直不敢发问。

但不问问,就会一直止步不前。

我本人属于那种容易定向思维,比如轴承安装孔,我给的是H7,轴的话用h6。

因为使用下来一直没啥问题,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统一用这2个,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默认标注。

所以,我就想请教下,轴承外圈与安装孔、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公差,大家一般是采用哪种配合?是会根据实际情况(材料、应用场景)调整吗?

网友A:
首先你的依据轴承内外圈和载荷的受力状况 来确认内外圈那个需要间隙 过渡 哪个需要过渡 过盈(第一步) 再依据大小 速度 选定配合(第二步)。你这个表应该在第二步用。可以抖音找下视频讲解第一步的。
不追求寿命话直接第二步也行,第一步主要是为了寿命

网友(点评):
实在纠结可以参考米思米*** 这些 看看他们的轴用的啥。我记得大部分都是轴g6 座孔H7

网友(点评):
是的,我最开始上手,就是沿用前一个人留下的图纸,轴g6、孔H7,但后来担心g6太松,就改用了h6。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小兵小卒学习了几十贴了,都不想回馈一些吗?

网友(点评):
想啊,半吊子,没啥拿得出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依据轴承内外圈和载荷的受力状况 来确认内外圈那个需要间隙 过渡 哪个需要过渡 过盈(第一步) 再 ...

你说的完全正确。
但可能非标做久了,实际生产加工,轴承安装,孔和轴基本都是给的间隙配合

网友(点评):
是滴,按那些标准好多厂都加工不出来,我一般都给小间隙

网友:
看载荷,工况。有轴承样本可以参考。

网友:
看载荷,,,,,,说其它是瞎说。

网友:
截图中有明显错误,轴承外圈安装孔H7,应该是间隙配合不是过渡配合。不知该图出自何处?

网友(点评):
deepseek回答的,有点不太聪明,经常是前后内容矛盾,我提出错误,它第一次会改整,但后面生成的回答里,还是会有同样的错误,不知道为啥。

网友C:
看使用场合,和厂内情况,使用BSB系列的轴承,轴的公差默认是用h5,但是后期有人改过g5的,售后也没反馈有啥问题。
安装孔我一直选H6,但是后期有个日本人来厂内培训说的我们这公差小,让改大点,说的热膨胀啥的,但是后期没人拍板还是按老路子走,但是我去现场问过,钳工找过机加那边让干大点,方便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完全正确。
但可能非标做久了,实际生产加工,轴承安装,孔和轴基本都是给的间隙配合  ...

是的,一般都给间隙配合,好安装。有一次安装孔,我给了过渡K7,实际装起来有点过盈,轴承转起来就有点卡顿0.0

网友(点评):
轴承本身的公差也要注意,别死定着书本。我就被轴承本身公差害过。

网友:
常用配合:你动我不动;
特殊配合:游隙的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使用场合,和厂内情况,使用BSB系列的轴承,轴的公差默认是用h5,但是后期有人改过g5的,售后也没反馈有 ...

h5改g5,普通场景肯定没啥区别。你本身5极公差就小,而且改了也就是整体公差偏移了一两个缪。

网友D:
fag有手册都是上面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ag有手册都是上面有的

哪个手册里的呢?能说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哪个手册里的呢?能说一下吗?

可以舍弗勒官网里的媒体库可以下载,我手上的电子版有点老了

网友:
有国家标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看实际情况,载荷和精度要求

网友:
轴一般用g6,因为很多标准件的轴的公差就是g6的

楼主:
感谢指引,找到了。

之前都是在第1卷的常用优先配合里找,没想到第2卷有专门的轴承的配合。

惭愧,以前还特地把机械手册都做了书签索引,结果一直没仔细翻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fag有手册都是上面有的

兄弟,能分享一份FAG 轴承中文样本吗?282508940@qq.com   麻烦你了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能分享一份FAG 轴承中文样本吗?   麻烦你了老师!

发你了,注意查收

网友(点评):
收到了,谢谢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舍弗勒官网里的媒体库可以下载,我手上的电子版有点老了

谢谢楼主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