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铝合金阳极氧化

楼主(2025-09-24):
两个零件1和2,材质6061,均为普通阳极氧化。
触摸手感:1 发涩、粉感 ;   2 光滑、舒服。
可能原因是什么?目测都喷砂了。
怎么要求才能保证阳极氧化出原来的都是光滑的表面?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ctrl+c ctrl+v,帖帖学习 积分向上

网友(点评):
是的,不懂就学习嘛

网友:
喷的砂目数不一样吧,一个粗,一个细

网友:
怎么要求才能保证阳极氧化出原来的都是光滑的表面?

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打洞

网友A:
阳极氧化 表面 有亮光和哑光两种  坑爹的是同种要求  不同厂家做出来还不一样,和客户没法解释

网友(点评):
喷砂决定得

网友:
如果喷砂的目数一样,就是哑面跟亮面的区别;如果喷砂的目数不一样,也有可能是是目数的区别;像我的这个就是一样的目数,哑面跟亮面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阳极氧化 表面 有亮光和哑光两种  坑爹的是同种要求  不同厂家做出来还不一样,和客户没法解释  ...

不同厂的收费都不一样,我们常去的氧化厂,打样按150收费,质量确实好,又稳定,公司附近也有,打样按60收费,效果总是不尽人意

网友:
零件 1 可能用了较粗的砂,导致表面发涩;零件 2 用了较细的砂。
另外喷砂压力、距离,酸蚀时间、电流密度可能也有不一样

网友:
有要求就写上喷砂目数甚至喷砂的材质,阳极氧化时间等等。这涉及到一部分工艺,或者直接要求阳极氧化后的表面

网友:
论触感的话只有喷砂目数会影响。
要亮光的酸洗会久一些

网友:
阳极氧化也分好多种的,硬质阳极是表面最粗糙(相对于别的几种阳极),但耐磨性和硬度却是最高的。

网友:
表面粗糙度一样吗?

网友:
铝6061的,喷砂一般用多少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