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毂电机内带行星减速器

楼主:
想设计一个轮毂电机,在电机内部塞一个行星减速机,用来降速增扭。减速比3,模数2.5,太阳轮行星轮18齿,内齿圈54齿,太阳轮与电机线圈固定连接作为输入端,内齿圈与电机外壳固定连接作为输出端,这样的设计可行吗?齿轮方面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在电机内部塞一个行星减速机

厉害呀!

网友:
有实际应的,矿山的大型机械上,很早就用到了,轮毂内部带减速机的。柴油发电,电机驱动轮毂的。

不是,有实际应用就等同于楼主这玩意可行吗?你要不要查一下什么叫轮毂电机?什么叫行星齿轮机构?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重载AGV的舵轮,好多都是内置行星减速机的。都是标准件了

什么标准,怎么查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有标准品的,以前我们自己做过,不太好使

后来有做成功了吗?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这不是最早的碳刷电动自行车的电机典型结构吗?

网友:
轮毂电机减速器齿轮模数这么大啊

网友:
如果不是生产厂家,仅做几套,那你这个行星减速器就没必要自己设计,去买成品改造,等你后面要量产了  你再来考虑借行星减速机厂家的设计生产能力帮你干

人家是问是否可行,你答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A:
楼上各位是真不懂啊,还是装傻,楼主这种所谓设计完全是胡说八道啊,没有任何可行性。这完全没有基础上的胡说八道。

大佬什么意思,现在许多应用的锣鼓电机不都是这样相似原理吗?而且根据理论,应该是可行的啊!大佬认为不可行的点主要在哪?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各位是真不懂啊,还是装傻,楼主这种所谓设计完全是胡说八道啊,没有任何可行性。这完全没有基础上的胡 ...

这个设计的行星减速设计思路是:太阳轮固定,行星架主动,齿圈被动     原理有问题吗?   小年轻描述不是很清晰有点乱,但看也能猜到他想表达什么,至于这么批判吗?轮毂电机很多都是这种玩法,看图片

只要是电机肯定存在转子,上图中右手拿的部分包含了电机转子,定子,太阳轮和行星架,电机转子通过带动行星架旋转,用齿圈轮毂输出。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发表于 3 天前
这个轮毂电机就相当于普通电机反着来安装,相当于把电机轴固定,电机壳松开 那你说转子在哪?不是专业的,不知道定子转子是不是要换下名称  发表于 3 天前
电机转子在哪里呢?  发表于 3 天前
是的,就是这种结构,我就是参考这种来改的,但是样品做出来遇到点问题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C:
可以倒是可以,但这其实就不是行星减速机了,因为这样用的话行星轮系就变成定轴轮系了,所谓的“行星轮”其实已经变成惰轮了,原本行星架输出的时候减速比+1的优势也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倒是可以,但这其实就不是行星减速机了,因为这样用的话行星轮系就变成定轴轮系了,所谓的“行星轮”其 ...

是的,做出来也遇到点问题,这样设计可行性高吗?心里有点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的行星减速设计思路是:太阳轮固定,行星架主动,齿圈被动     原理有问题吗?   小年轻描述不是 ...

确实是这样的,行星轮系的其中一种输入输出方式就是太阳轮固定。

网友:
关节电机就是这个结构, 可以参考一下关节电机。 机器人用得很多的。

好的,我参考一下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没啥问题 可以做 。我做过类似的减速电机

可靠性怎么样?量产了吗  发表于 前天 16:39

网友:
大齿圈你是怎么建模的?
找不到插件,我都是用最原始的方法,手工搞。太麻烦。
特别是遇到调整侧隙(成型加工,直接用模型文件开模),一遍一遍的来回试验。
每次重复个两三遍才搞定,真的笨死。

我用的ug12自带的齿轮工具箱,按要求输入参数就行了  发表于 前天 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