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细分行业痛点和难点枕式包装机再改进仿制不是目的超越才是正道

楼主(2025-09-24):
在这里小弟先感谢您点进来关注本话题,有想法的请不吝赐教!提供有效思路小弟给您邮寄特产一份数量不限,有现成的解决问题的部件小弟可以采购一试!

年初帖子行业描述连接:枕式包装机大佬指点小弟不胜感激另寻求机械部件或整机代工
http://www.cmiw.cn/thread-1078231-1-1.html

言归正传,年初打算搞的水果包装机,耽搁了半年,上个月终于搞了个样机回来研究,第一步已经完成:按现在市场上已有的设备按部就班地仿,可以正常完成动作

,功能基本上具备实用条件,但是仿制不是目的,超越才是我的目标!

先说一下目前市面上设备的问题,也是我自己碰到的问题:问题大部分在于理料输送到机头部分衔接处,容易造成果子之间间距变化,如果这里能保证间距一致那么

问题就解决大半了,现在使用的是毛刷来压住果子,当果子被推到膜上时不会跳动,当果子个头比较均匀调整好毛刷高低那么效是不错,但是果子大小不那么均匀时

就会有问题,当果子都小的时候也容易出问题,毛刷调太低的话压力是很好压住稍微小一点点的果子但是问题又来了,当果子和毛刷分离的时候因为毛刷被压缩的厉

害离开的瞬间又会把果子往前推一点出去,情况就大概这样可以看我发的相关视屏比较直观。

有没有什么机构来保证这个间距,就像一个萝卜一个坑那样

优酷视屏: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_XNjUwMzE5ODE2OA==.html?scene=short&playMode=pugv&sharekey=a3afe1fe5dbbbec822f581cb6b670db50

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_XNjQ5NDY4ODE0OA==.html?scene=short&playMode=pugv&sharekey=dd7c030aae08f2fd73a52dc7e75828cd4
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_XNjUwMzIwNDA1Ng==.html?scene=short&playMode=pugv&sharekey=f07e987db570d0c127262fc05cbaa56e4
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_XNjUwMzE5ODE2OA==.html?scene=short&playMode=pugv&sharekey=a3afe1fe5dbbbec822f581cb6b670db50
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_XNjQ5NDY4ODE0OA==.html?scene=short&playMode=pugv&sharekey=dd7c030aae08f2fd73a52dc7e75828cd4
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_XNjUwMzIwNDA1Ng==.html?scene=short&playMode=pugv&sharekey=f07e987db570d0c127262fc05cbaa56e4

补充内容 (2025-9-25 11:00):
送料间隔不准示意图在5#楼

网友A:
标准化才好自动化,来料不标准,只能加检测,主动处理

网友:
应该市面上有标机出来了吧?一旦行程标机 价格一落千丈

网友(点评):
这就是典型的枕式包装机,价格也确实不贵,不过目前机器在包这种产品时还存在这个问题,暂时没有人来解决,我想试试看,能不能让果农们用上不会压坏果子的包装机

网友:
拿软的材料做这种格子,保证果子一定在格子里,然后格子和格子之间留一个口给切刀用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方案给了我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网友(点评):
不是很明白 这个方案是要转90°看嘛 取消毛刷改用框架保证果子间距一致?

楼主:
导致送料不均匀主要是这个毛刷下面出问题,拨叉推料有时会远点或近点,想法是准备在毛刷下面搞个挡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化才好自动化,来料不标准,只能加检测,主动处理

目前速度要达到200包/分钟,制袋长度80mm左右,提前检测,后面一点设置一个往前推料的装置也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