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和Q235A,B,C,D的区别

楼主(2025-09-25):
A3和Q235A,B,C,D的区别?不都是一个材料嘛   现在到底写那个呢?

网友:
A3是很老的国标了,现在就写Q235

网友(点评):
我查了一下 又有人说写Q235A 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 性能也没很大区别 但是挑刺的人多了 就烦躁

网友(点评):
Q235常用的就A和B吧,差不太多

网友(点评):
最新国标Q255

网友(点评):
Q235A一般常用的结构钢,Q235B主要硫、磷含量控制更为严格,韧性和抗冲击性能更为出色。如果是建筑等要求比较高的焊接结构件就选B,没有焊接要求的都可以选A,C主要应用于对低温韧性要求较高的场合,D的要求更高

网友:
查手册、网搜、上图书馆就有得明确的答案,何必在此

网友(点评):
不就是想看大家的看法嘛,不然怎么叫论坛

网友(点评):
喔!一起坐等,一同围观本地土特产。

网友:
A3是Q235A

网友:
ABCD是板材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之前国标标准中有关于ABCD的描述其和国际标准的S235之类的相似,有些焊接结构对于这个是有要求的,比如焊评要求,对于材料状态和材质以及焊接方式有要求,进而必须采用某种状态的材料,我遇到过国外的图纸对于板材的状态有要求水下结构S355JR这一类的,不过给的是好多种,用那些厂家按照自己有的焊评选择(甲方审核焊接资质和审核焊接工艺)所以状态就很重要,当然国内板材质量也不一样,有的差的还是蛮多的,近几年逐渐好转也不知道是供应商稳定还是什么,反正就很随意。

网友(点评):
ABCD还对不同温度下冲击韧性也不同,我们之前一般都是-20度冲击试验做的

网友(点评):
因为在结构件中钢材会因为低温变脆,导致常温下冲击远高于低温下的冲击。所以很可能设计没问题但是低温环境下,比如极地的挖掘类,冲击会导致构件失效,进而产生未知的风险。

网友:
写a就行了。很久以前查过,和炼化过程有关,谈性能的话,a最拉,c最好。

网友:
化工高位行业才会要区分微小差异吧?一般非标行业都无所谓 哪个方便哪个便宜哪个交期快选哪个

网友(点评):
我现在都区分不出 哪是非标行业,哪是标准行业 老板说啥就是啥

网友:
实际使用中,大部分人不用区分ABCD,Q235A就是所谓的A3钢,最便宜;其实最简单的看你使用条件和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哪个最符合就用哪个,过一遍就知道你属于哪个,以后就知道一般不跳槽也不会变;

网友:
一般小公司,Q235,无论你标的是ABCD任何一个,都是按当地市面的常规货,根本没人看。有时候你标了45#,回来的还是Q235.

网友(点评):
太真实了,你标你的,我买我的

网友(点评):
太对了,有些图标的45#,只要不是轴,下面一样用A3激光切割切

网友:
区别还是很大。
CD需定制,低温环境。
AB用得最多,成本低,不重要的用A,稳妥点用B。简单压力容器用B的很多,而且B好像基本都是板材。

网友:
问AI,很详细

网友:
我们以前都是写Q235,现在都直接写销子料了

网友:
S  P  含量不同而已,越往后面s p 含量越低

网友:
现在常见Q235B

网友:
看国家标准

网友:
现在图纸见不到A3了

网友(点评):
我这还有呀

网友:
A3是老国标,知道的人暴露年龄了

网友:
没有一个回复是解释清楚地。

网友:
Q235后面的字母A、B、C、D 代表的是钢材的质量等级。它主要区分于冲击韧性(特别是低温冲击韧性)和化学成分(主要是硫、磷含量) 的要求不同。

详细解释:

1. Q235 的含义
首先,理解“Q235”本身:

Q:代表钢材的屈服强度的“屈”字汉语拼音首字母。

235:代表钢材的屈服强度值,单位是MPa。也就是说,这种钢材的屈服强度不小于235MPa。

所以,Q235 就是一种屈服强度为235MPa的普通碳素结构钢。

2. A、B、C、D 等级的具体区别
这四个等级的核心区别在于以下三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表格来清晰对比:

质量等级        化学成分(S、P含量)要求        脱氧方法        冲击韧性(V型缺口冲击试验)
A级        要求最宽松(S、P含量最高)        通常是沸腾钢(F)或镇静钢(Z)        通常不做冲击试验
B级        要求比A级严格(S、P含量较低)        通常是镇静钢(Z)        要求常温(20℃)冲击韧性
C级        要求比B级更严格(S、P含量更低)        通常是镇静钢(Z)或特殊镇静钢(TZ)        要求0℃冲击韧性
D级        要求最严格(S、P含量最低)        通常是特殊镇静钢(TZ)        要求-20℃冲击韧性
详细解释:
化学成分(硫、磷含量):

硫(S) 和 磷(P) 是钢中的有害元素。硫会导致钢材在高温下产生“热脆性”,磷会导致钢材在低温下产生“冷脆性”。

从A级到D级,对硫、磷含量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因此钢材的纯净度越来越高,综合性能更好。

脱氧方法:

沸腾钢(F):脱氧不完全,钢水凝固时会产生气体沸腾。这种钢成本低,但内部组织不均匀,韧性较差。A级钢可能使用。

镇静钢(Z):脱氧完全,组织致密,质量较好。B、C级钢通常要求是镇静钢。

特殊镇静钢(TZ):脱氧最彻底,质量最好。D级钢要求是特殊镇静钢。

冲击韧性:

这是区分等级的最关键指标。冲击韧性表示钢材抵抗冲击载荷的能力,尤其是在低温环境下防止脆性断裂的能力。

A级:一般用于常温静态结构,不保证冲击韧性。

B级:保证在室温(20℃)下有良好的韧性。

C级:保证在0℃下有良好的韧性,可用于冬季寒冷地区(> -10℃)的室外结构。

D级:保证在-20℃下有良好的韧性,可用于严寒地区(如我国东北)的重要室外结构。

总结与应用场景
简单来说,从A到D,钢材的质量、纯净度和低温韧性依次提高,同时成本和价格也相应增加。

Q235A:用于不重要的建筑结构、支架、护栏等静态受力构件,对韧性无特殊要求的场合。

Q235B:最常用的等级。用于一般的建筑结构(厂房、桥梁、房屋钢结构),以及制造普通的机械零件。它是常温下应用的主力钢材。

Q235C / Q235D:用于有低温使用要求的重要焊接结构,如北方地区的户外塔架、管道、压力容器等,以确保在低温下不发生脆性破坏。

网友:
楼主辛苦了!

网友(点评):
不辛苦不辛苦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点评):
谢王克贤的无差别 ctrl+c ctrl+v

网友(点评):
嗯嗯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