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061和Q235成本的差距有多大

楼主(2025-09-25):
假设订单是10块200*50*15(mm)的板子,不考虑其他,材料分别用6061氧化和Q235镀镍,两者收费大概各多少

网友A:
只能说铝的贵一点,但是这2者密度差那么多 单纯的已价格计较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网友(点评):
因为公司总是让我把Q235改成6061,理由就是6061便宜,但是我查价格没查到两者表面处理的费用,所以想问问万能的吧友们两者价格差大不大

网友:
铝板强度不够呀

网友:
那要看你量有多大了,就几块来说价格差别不大

网友:
不考虑其他因素,镀镍6块左右一公斤,铝合金氧化10块一公斤左右。不怕你们笑话,我做的东西从来没有到过上称的量,都是老板看一眼,扫个起步价吧。这点量就是收起步价,起步价因地各异

网友(点评):
表面处理不是按照表面积算价格吗

网友(点评):
给我搞破防了,你是怎么问出这种问题的?你是觉得每个产品测量表面积比直接上称方便吗?异形的,曲面的,各种不规则的,氧化厂配10个人都测量不过来

网友(点评):
镀镍8块1公斤

网友:
价格差不多的 铝可能还贵个10几 20几块
同体积 Q235板 差不多是铝板的3倍重了
主要看用途 需要支撑底板这类 就用Q235
需要重量轻的地方就用铝

网友(点评):
铁贵多了,

网友(点评):
材料费是铁贵点的 楼主说得是算上表面处理 应该是用铝贵一点点的 其实他这点东西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
就材料来说,钢算4块,铝算20块,密度差3倍(钢按算12),镀镍比氧化贵,实际上2个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你家钢4块能买到?正常,铁都比铝贵

网友(点评):
最近Q235B的价格确实在四块一公斤

网友:
只要强度够材料费基本差不多,但是铝屑比铁屑贵,铝加工费也比钢便宜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铝的贵一点,但是这2者密度差那么多 单纯的已价格计较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

铝贵,证明你不懂,铝才值 几个钱,
铁贵太多了
材料,铝排0.015*0.05*0.2*2750=0.41,今天铝排价23.2,材料价格,0.41*23.2=10块,氧化,今天 价格是6块/KG,0.41*6=2.46,材料加氧化成本15块,10件,加工费,简单 加工,收10块,
一件价格,25
Q235,材料,如果接受冷拉钢,0.015*0.05*0.2*7800=1.17,1.17*5.6=6.5元,电镀价格5块/KG,材料加氧化成本12.35,加工费20,成本22.35
如果要45钢,要增加加工费10块,32.35
我所说的是只打几个孔的价格,如果要铣槽,哪铁的加工费会是铝的5-10倍,

这是准确的价格,铝是最便宜的金属,也是最易加工的金属,所以价格最低

网友(点评):
刚刚我画了个桌面板 600*800尺寸 10厚 我原本用Q235+镀铬 表面就加工20来个螺纹孔成孔之类的。早上听你说铝便宜 我就把材质改成铝的了 表面本色阳极 ,结果BOM提交上去 老板看了就说为什么用铝的 用Q235成本低

网友(点评):
600*800*10的板,如果只有几个孔,材料氧化成本410,

网友(点评):
600*800*10的铁板,材料成本加电镀估计500,如果远,运费还增加很多,铁贵太多了

网友(点评):
你货也要运,如果物流,也要贵很多,贵了20公斤

网友:
看供应商对比。

网友B:
铝加工费低,也轻,不生锈。估计你们场景对载荷要求不高。

网友(点评):
是的,载荷不高,除了电机架部分,全部要求用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铝加工费低,也轻,不生锈。估计你们场景对载荷要求不高。

你从哪里得到那铝不生锈的?铝这玩意根本不耐腐蚀,你天天开车压过的水井盖,铸铁的,也是你认为最差的铁,你看井盖用几十年,他货车压,雨水冲,你看他坏过吗,如果换成铝,厚度加5倍,大货车一压,垮了,雨水一冲,就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从哪里得到那铝不生锈的?铝这玩意根本不耐腐蚀,你天天开车压过的水井盖,铸铁的,也是你认为最差的铁 ...

不生锈和耐不耐腐蚀是两码事

铸铁也不是Q235。

注意我说的前提,考虑载荷和不考虑载荷是两个场景

我们很多简易工装也用铝做,特别有些做实验类的。

网友(点评):
一般认为腐蚀就是生锈

网友:
我记得我们采购说过小东西差不多,如果涉及到开孔铝要便宜,因为供应商会把切下来的废铝拿回去卖。

网友:
铝合金便宜,但是强度碳钢好

网友:
如果是折箱体或者受力就算了,铝的强度差远了,而且焊接也费劲

网友:
你们都是做的什么项目啊,就这么个小东西十个件还要考虑成本差多少,客户给的价格这么差吗

网友(点评):
看帖不认真,罚你重看,假设的,

网友:
材料强度,价格差不多,都是常用的材料; 最大区别就是表面处理,镀镍会比较贵!

网友:
如果懒得问供应商,可以上嘉立创或者米思米上询价,分分钟的事,不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