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恒流阀—控制气流” 结构求助

楼主(2025-09-25):
有人做过类似的机械恒流阀结构吗?目前结构设计效果不佳,无法控制流速至理想状态,欢迎有经验的前辈们多多交流下。

网友:
插眼学习一下

网友:
这玩意,不念到研究生或者公司研发大把投钱,很难搞定吧。
很多年前,一家汽车公司,招 燃油喷射系统控制 设计的,感觉和你这个结构好像啊。

网友:
气路不完整。控制流速稳定,实际就是压力头要稳定,影响的因素很多,微小变化都会引起扰动而影响稳定。

网友A:
感觉不太靠谱,气压波动对流速影响很大,应该加补偿机制。恒流就是单位时间体积/质量流量相等,不知道你是哪种

网友:
这块不懂。但是个人感觉这个控制应该先做到恒压,经过恒压后的气流经过个储气室再控制截面大小做到恒流。

网友:
旁听学习一下

网友:
CY,坐等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太靠谱,气压波动对流速影响很大,应该加补偿机制。恒流就是单位时间体积/质量流量相等,不知道你是 ...

单位时间体积流量,简单补充说明下,这是一款医用呼吸手柄,目前需求是要把气流控制在50ml/s的流速,这样测出来的指标更真实有效。

网友:
参考下机械式恒压阀,只要压力恒定了,流速自然就确定了,截面积固定,那流量也固定了

网友B:
刚好我也给客户做了一款类似的产品,也是用在医疗上的,

你的结果弹簧位置不合理,当然你的是膜片式的结构,反应会比较慢,最好把弹簧放到滑轴上,

结构中间始终要保持一个气孔,这样启动/开闭会比较温和,过程控制也会比较有益,

我只能提示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我也给客户做了一款类似的产品,也是用在医疗上的,

你的结果弹簧位置不合理,当然你的是膜片式的结构 ...

你这个结构是基于哪个原理?是压力控制流速?还是面积控制流速?好奇,能解答一下嘛

网友(点评):
压力大,膜片会压缩弹簧,同时带动滑轴下移,滑轴上的锥度与气口形成气流截面变小,或最终堵上;这时膜片压强变小,弹簧又会推动膜片和滑轴上移,如此反复达到流速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