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刷固定装置求助

楼主(2025-09-25):
刚进入机械,现在优化这个结构,目前毛刷要跟人工进去,机器手收取出来,用旋钮柱塞进行固定,现在的问题是人工放进去的一个问题是毛刷放进去是会碰到周围时弄乱刷毛,机器手取出时也会弄乱刷毛,,希望有经验的前辈们能够指点下。

网友A:
毛刷柄部中间打个孔挂着,不让毛刷部分接触其它东西,为防止摇摆可以在中间部位加一个限位

网友:
加挡板试试

网友:
毛刷水平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刷柄部中间打个孔挂着,不让毛刷部分接触其它东西,为防止摇摆可以在中间部位加一个限位 ...

人都改治具,你倒好,把产品都给人改了

网友:
在柄部位置做仿形块,从侧面放入毛刷,出的时候也从侧面出,靠着的一侧可以加负压吸住,或者再仿形块上加球头柱塞

网友:
橡皮筋啊,,,,,植完毛,顺便套橡皮筋。。。。。

网友:
用手指气缸是不是好一点,能夹住中间细的部分,就不用从下面开孔插进去了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不清楚

网友:
从侧面放进去,从上面抽出来。

网友:
把旋钮柱塞换成带弹簧的拉手,两边加导向柱,人工放料时,拉开,空间就大了,到位后松开,弹簧就会自动压紧定位,,,,机械手下料时,做一个代替人工拉的动作,基本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