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沟球轴承弯矩及轴向负载的承受能力

楼主(2025-09-25):
现在遇到了一个情况是,行星减速器水平放置,输出法兰给了一个弯矩,如下图所示,该如何计算深沟球轴承是否能承受这样的弯矩?
请大佬们解答,另外一般这种配置的深沟球轴承的轴向承载能力有没有一个计算方法呢?

网友:
你选什么型号,就看什么型号的参数 看能不能满足需要

网友:
做个简单的受力,把弯矩换算成轴承处的径向载荷,
大多数深沟球轴承的轴向载荷能力约为其基本额定动载荷的25%-50%,具体需参考制造商的技术参数。

网友:
计算方法,轴承应用手册P505(要带入很多轴承参数),例:6208轴承 额定载荷Cr=29900N

网友:
这个是NSK样本上的

网友:
换算成径向力 依据工况校核轴承的额定动载荷

网友:
这貌似也没轴向力啊

网友(点评):
大佬好,我的意思是想分别知道两种工况下的计算方法,在网上搜了一下相关资料,貌似只对深沟球轴承轴向受力有个经验性的计算。没有弯矩的计算校核

网友:
产品样本里大概有吧

网友(点评):
怎么没有给出X>L的情况?

网友:
理论力学教科书看一下

先对结构进行分析 求出 A B各部分的 支撑力和弯矩

再根据这些力 校核 轴承的载荷和安全系数

网友:
大胆的用,轴承寿命计算是动不动就可以用800年!

网友:
把负载放2轴承中间不行吗

网友(点评):
大佬好,这是减速器的工作工况,负载只能在伸出轴上,不能在减速器内部

网友:
相当于两支座支撑轴,算出支座返力,再去计算轴承径向轴向强度是否小于许用力

网友:
看样本,来学习一下

网友A:
你们这思路有问题吧:根据轴承分布,先计算危险面轴的受力,然后算出轴的直径,根据轴的直径直接选轴承啊,只要轴强度和刚度够,那轴承肯定够,只是轴承寿命的问题!再根据轴承额定当量载荷,校验寿命;寿命不够选其他类型轴承或者增加轴径。怎么一上来就算轴承能不能承受弯矩?能否承受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思路有问题吧:根据轴承分布,先计算危险面轴的受力,然后算出轴的直径,根据轴的直径直接选轴承啊, ...

大佬好,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前在设计减速器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工况(大弯矩),所以在工作一段时间后,端面会有一个活动,其中一个原因怀疑是这个轴承承受不了足够大的弯矩,所以现在在反推。

楼主:
楼上有部分大佬理解错了我的意思,现在取更极端一点的工况来说明,减速器主轴承只使用一个交叉滚子轴承来支撑,现在伸出轴侧有一个力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