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视图对吗?

楼主(2025-09-26):
A视图是旋转了90度展示的,见过很多图纸都是这样旋转,虽然能看懂,但感觉不严谨,这种画法有规范依据吗?

网友:
你指的是哪个图,右图不是A-A局部剖视图吗,那叫A视图吗。再说这是按中国标准画的图吗,根本不是好吗。

网友:
见过老外的图,会注明rotate的。自己画不会这样画的,左侧的图方向自己调整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明明50也可以在右边标注,,,,,左边适合标注深度,,缺90°旋转注解,,,

网友:
为啥要旋转一下呢,直接三视图过来,更直观啊

网友:
定向视图,小众

网友:
不规则图形在三视图不能完全表达尺寸位置的时候可以用定向视图表达,其他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
首先这个视图就不清晰,让人家咋看  咋加工

网友:
要是三视图齐全,再来一张旋转图还好!
就这种图外协出去搞错了人家说是出图的错你都没法解释!

网友:
机械制图有标准

网友:
是有点不严谨

网友:
你能够看的懂   你同事 加工的看的懂就行

网友:
还有对称符合,采用了对称画法

网友A:
楼主问这种画法有规范依据吗,我查了国标的画法。找到了两条依据,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是不是你要的。
GB-T 4458.1-2002 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 视图,其中5.7.4
GB-T 4458.6-2002 机械制图 图样画法 剖视图和断面图,其中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这种画法有规范依据吗,我查了国标的画法。找到了两条依据,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是不是你要的。
GB-T  ...

辛苦!
这个规范是把斜面视图转换到正面,我还能理解,但我发的那个图是完全没必要翻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