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交/直流双供电是咋低成本实现的

楼主:
最近 老父亲在老家要锯树,需求是能在家里用,也能户外用。但是油锯太重,且故障挺多的,就想买个电动的;锂电的又不耐用,插电的只能家里用,难道买两款?无意中,短视频中刷到居然发现这种双供电版,简直是神器啊!可是这个成本是咋实现的?我任意买一款220V/60V 再买个(逆)变压器,好像都不够,关键是它居然集成到机器里了,重量还不重?可是大牌子都没有这种,都是小牌子的邪修,看了参数想笑。但是它怎么实现的 还是不懂

网友:
那个黑疙瘩里,应该有整流降压模块。
不过说实在的,大电流整流降压,模块做那么小不容易。

网友:
你插上交流电,用万用表量一下直流插头,看看有电压没有?
也有可能黑疙瘩里整流,后面有降压模块,这就说得通了。

网友A:
普及一下串激式交直流电机知识,,,,交流220V的这种电机,对应的直流供电电压就是60-70V,所以其它大牌的电动工具也是可以加一个插头借电瓶车的直流电,没有什么降压模块之类,,,,,

还是东海哥见识广。  发表于 4 小时前
串激式交直流电机的特点是直流12V以上就可以转起来,电压超过100V就有可能烧掉线圈,电压范围比较宽泛。  发表于 昨天 15:05
那它的缺点是不是也很明显,难道是碳刷磨损的快?所以其他大牌子都没有这么操作,采用这个串激励交直流电机  发表于 昨天 14: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及一下串激式交直流电机知识,,,,交流220V的这种电机,对应的直流供电电压就是60-70V,所以其它大牌的 ...

这个可能是正解。
巧了,昨天我在外面路边摊吃烧烤。摊主用的落地风扇,接到他的电动三轮车上。
我问他,你有逆变器?她说没有。
现在估计这个落地扇也是串励电机。

@帅剑 我看到那个电风扇插头和你这个一样,那个摊主一再给我说没有逆变器。摊位上插到电车充电口,回家插市电。  发表于 昨天 15:51
摆摊的很多用电 都是用电动三轮车的电 但是他们应该用了逆变器 毕竟大多数电器的电压都是220V  发表于 昨天 15: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及一下串激式交直流电机知识,,,,交流220V的这种电机,对应的直流供电电压就是60-70V,所以其它大牌的 ...

我了解了下  还真有可能就是这个电机,不存在变压

网友:
雅马哈电链锯核心表现可以概括为下面四点:
性能与可靠性
采用无刷电机+雅马哈自家控制板,功率普遍 1200–1500 W,链速 15–18 m/s,扭矩曲线调校偏向“稳速不卡链”,切割效率≈同功率一线品牌,但震动值普遍低 10–15%,长时间握持更舒服。
工艺与材质
镁铝一体压铸的齿轮箱、双层空气过滤、日本原装链条,耐用度和防尘效果优于多数国产电商爆款,故障率低于 1%(行业平均 2–3%)。
定位与价格
国内在售基本是印尼或日本原装进口,售价 1600–2600 元(12–14 寸锂电),比国产同规格高 50–80%,比斯蒂尔、博世同级便宜 10–20%,性价比处于“比国产贵、比欧系便宜”的夹心层。
市场声量
线下园林经销商渠道铺货少,主要靠天猫/京东“官方出海店”和平行进口,电商月销 2000 台左右,体量只有东成、威克士的 1/10,因此品牌榜单里很少排到前十,但好评率能维持在 98% 上下

不可能是雅马哈,顶多是代工,估计是浙江小工厂造的。  发表于 昨天 15:49

网友:
低档的电动工具好多是串激电机,交直流通用。风扇却一般不会用串激电机,噪音大,最有可能是直流变频风扇类,可能会交直流通用

车用的,,,,12-24V都有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看看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及一下串激式交直流电机知识,,,,交流220V的这种电机,对应的直流供电电压就是60-70V,所以其它大牌的 ...

可能是寡闻了,串激机能做这么大功率的没见过,2KW都罕见。

另外虽说串激机理论上是交直两用,但是不太可能两用的,交直流电的性质不同。交流设计用直流,估计用不了几下就会烧掉,反之亦然。

应该是无刷直流配电源管理,至于成本为什么会低不太清楚,各有各的门道,减少了中间环节就不会很高,如果没有安规认证那就会低很多。

一句话,人不识货钱识货。价格太低,如果大部分时间闲在家里,那没啥问题。如果经常使用应该还是不行的。

你说的是串激机,不是直流电机。  发表于 半小时前
家用的,手持式。10KW的,你拿得动I服了U。  发表于 半小时前
你确实见少了,,,看看直流电机手册,几百kw都有,,,,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里面是串励电机,交直流通用。首先满足220V的需要,然后直接插直流电就行了。只要电压差不多够,功率会有所下降。

网友:
直流电机 屏幕截图 2025-09-28  https://www.wnmotor.com/UploadFiles/File/2019-07/6369903248071453229853048.pdf

转速18000rpm,  发表于 2 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