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子打滑走不动的解决结果

楼主:
配合导轨面,车轮车成弧面,尽量贴合,轮表面辊了1模的直纹,同时降低了速度,目前可以正常使用。
问题暂时解决,感谢各位老表的建议。

网友:
感谢结果回馈,推荐评为年度爱学习三好学生!!!!!@老鹰@老鹰

网友:
以前火车这个启动的时候要喷沙子的吧

网友:
就喜欢这种有头有尾的贴子

网友:
这个问题,我感觉还是没根本解决;龙门吊也是你这种布置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电机采用软启动  你把问题丢给电气,让他试下液压马达能不能实现“软启动”

我们的电气那是相当牛逼  发表于 4 小时前
同感  发表于 昨天 15:36

网友:
纹路磨平了还是会打滑,没解决根本问题。

只能先用,后面再看,现在是弧面接触,接触面积比之前大,应该也会比之前好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其实主要就是摩擦力不够吧

对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是否轮子侧面摩擦了、

网友:
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A:
试下把主动轮换大两个规格吧,看图片,轮子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把主动轮换大两个规格吧,看图片,轮子太小了,

忘记说了,轮子比之前也加大了一点,目前弧底直径大概是90

网友:
有没有可能本身的自重太小了,还有就是轮子也太小。如果本身重量小负载也不大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考虑换成非金属材质的轮子来增大摩擦力。

网友:
人体能承受的最大重力加速度是31.25个g。当过山车俯冲而下时,人仅仅承受了5个g的重力加速度,就会头晕、恶心。人承受重力加速度的最大纪录是31.25个g,如果未经训练的话,一般在承受6个g的时候就会失去知觉。(来源于百度百科);
接近16个G的重力加速度,大概率晕了。

网友:
轮子直径还是偏小了,轮子材质还是要注意下,可以买铸件回来加工内孔

不懂就问,铸件用在这里强度够吗?  发表于 28 秒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