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画二维机械图纸,最好用的软件是啥?

楼主:
是用AUTOCAD.配插件,还是用国产某些自带图库的软件好呢?

网友:
最好用的软件肯定是自己熟悉的呀! 这也能整出帖?

陈半仙、陈铁口神断  发表于 4 小时前
我发现你属于那种典型的反驳型性格  发表于 4 小时前

网友:
浩辰,,,,,,前面用中望8年,后面用浩辰6年,还是觉得浩辰好用。

网友:
现在国产的CAD与aotucad,几乎没区别了,操作、文件格式都是互通的,切换也没障碍。现在好像已经卷到两千一套了。

2000只能开一个口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看到题目就知道答案肯定说什么都有。
肯定是自己熟悉的最好用了。
等级够的话,你也可以搞个投票,看看选哪个的多。

网友:
五年前,用过中望,现在只用三维

网友:
三维转CAD  CAD没有三维改图方便我觉得,尤其是复杂的图形

网友:
分行业吧,没有哪个软件是全行业通吃的

网友:
从2002开始一直用CAXA。
前几年有推广中望的来,试装了后看看,感觉极度不适应。
只能说CAXA的操作更简单高效,与AUTOCAD对比更直接。
中望的基本和AUTOCAD一致,也就没什么特点了吧(当然也没更深入长时间的使用,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网友:
三维转二维直观不易错,修改关联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