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产品不会倾倒

楼主:
这个产品的高度上,挂物品,一般是生活用品,虽然不会过重,但是好像也会有倾倒的可能性。底座的长度如何计算,不会让产品倾倒。应该也不是越长越好吧。

网友:
底架当然越长越好。

重的如花盆之类的挂下面,轻的挂上面。但是倒了还是要设计负责的。底架横梁用实心铁棒降低重心。

网友:
倾覆力矩,学习一下。
其实,只要不出口,随便瞎设计,只要好看便宜都那样照卖。
如果出口的话,那会赔的倾家荡产。

网友:
老外的产品,轻覆力矩计算一下,如果挂上篮子或者钩子,说明书上要写清楚哪个地方的篮子或者钩子能挂多重的东西。

网友:
做过,超市展示架,,,,下面的工字型部分是实心方钢,,,,,

做不了实心的,太重了,重量超标了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wMTg2NzE3Nw==&mid=2247483793&idx=1&sn=f7761b98128912e6905c76bc3ed9f537&chksm=c0af7257f7d8fb418150bfa5d95c821292ab45663a13c0562d8ec1cfd57300ab3cc8876f9f01&scene=178&cur_album_id=3711464985499631619&search_click_id=#rd

网友:
除了 倾覆力矩之外计算 还要计算一下失稳 就是再侧向干扰力下发生失稳

这个除了重心位置之外 还有结构自身的弹性也有关系

网友:
类似滑轨选型上面承载扭矩。你首先要设计假设方多重的东西 (有安全系数,因为人挂的时候有时会拽一下),距离是多少 ,如下 我假设挂5KG 的东西 人可能两侧不小心推了下。防止倾倒。

网友(2025-10-02):
10楼说的对,倾覆力矩算的再好,你也防不住熊孩子和猫猫狗狗,而且买这种东西绝大部分是女的,数据差不多就行,她们又不在乎数据这东西,加个免责声明就行,最重要的是要漂亮

网友:
会倒就出口转内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