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丝攻断在孔里面怎么取出?

楼主:
给一个纯铜件手动攻丝,攻一点退一点,第三次攻到5mm时候,感觉垂直度不对,手动退丝攻的断里面了(附图最左边一个孔),没有露头。
这种情况,还有办法取出丝攻吗?头痛死,越着急安装越出问题。

网友:
出不来,改孔位吧

网友A:
M3不好搞,取出来丝也坏了。

搞个大的,另镶一块。看着不像纯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不好搞,取出来丝也坏了。

搞个大的,另镶一块。看着不像纯铜。

是纯铜,拍照光线不好,所以颜色看起来不对。
我是手动处理,所以你说的方法不好处理,有没有其它适合手动的方式去处理?

网友:
穿孔机打下孔或放电

网友:
深孔放电。搞个1.5mm的铜电极打下去6mm左右。

网友:
这种事你应该交给我做,我来加工,
M3取出现在单 收费是20块一个孔,可以丢了,
取出可以铣刀铣,,电火花打,都是要高价

网友:
电火花打

网友:
穿孔机或者火花机

网友:
灌AB胶,不和金属粘结的然后转,或者紫光胶水,一般我老板直接焊接转出来,或者焊接透掉,

网友:
要是我直接上铣床,用2.5的钨钢铣刀给它铣碎

网友B:
模具厂一般有火花攻牙机,可以送过去打一下

网友C:
直接钻头干掉嵌螺套吧,或者用小钻头把断掉的打个槽出来,再用一字起拧出来

是个好办法  发表于 3 小时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钻头干掉嵌螺套吧,或者用小钻头把断掉的打个槽出来,再用一字起拧出来 ...

M3的太小了,开不出一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厂一般有火花攻牙机,可以送过去打一下

最差的情况就是送到加工厂去电火花。
送之前想着能手动取,就手动取出来。

网友:
直接外发算了,自己搞,可快试下攻M4装牙套。没那么容易断。

网友:
网上有卖的丝锥取出器试试?前段时间买了一个M4的取出器,质量不咋好,取出来一个,M3的没试过

网友(2025-09-29):
电火花打掉,改为装M3不锈钢丝套

网友:
看抖音上面,用电火花感觉挺好,实际操作没有

网友:
普通电焊,焊个螺栓,铜不融

网友:
淘宝买过几个丝锥取出器,爪子有点小、有点细,用一下就断掉了,感觉不实用

网友:
小螺丝难搞,没经验

网友:
放电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