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伺服电机的讨论

楼主(2025-09-28):
有点不确定,这种施耐德中惯量的伺服电机,功率扭矩都对得上,就是这个额定转速有一点不太懂。
正常无非是3000转或1500转,都是能根据公式“n=60*f/极对数 ”算出,但这个2000转是咋来的。
因为电机的参数界面没有写明电机的极对数或电源频率,想来正常情况也就只能通过改变频率了,
要是极对数=2,那f=2000*2/60=66.6hz
要是极对数=3,那f=2000*3/60=100hz
。。。。。

想请问下大家,一般这种伺服电机都是怎么配比来实现2000rpm的额定转速的。

网友A:
以前侥幸接触过电机行业的客户,略知道些皮毛。
楼主其实没必要关注这个问题的,除非楼主想去一个电机设计行业里去深耕,对电机行业里而这又是皮毛基础。

市场上更多的主流设计方案是:1 对极 + 33.3Hz。
1对级,永磁体数量更少,机械结构更简单可靠,离心力更小,机械强度更高。
33.3和50Hz比,算中低频,所以发热更低,稳定性更好.......

不排除市面上其它级数,因为设计时,会关联到功率和扭矩。具体可以根据电机型号问厂家(有可能会被认为抄袭的,厂家不理)

电机设计因为是极大批量、标准化、高可靠性要求的产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各方面要一起去平衡,最后才定型一款产品。

网友(点评):
刚查AI : 3对极100HZ,没毛病,2000转,既有扭矩又有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侥幸接触过电机行业的客户,略知道些皮毛。
楼主其实没必要关注这个问题的,除非楼主想去一个电机设计 ...

不对,扭矩转速是一方面。但你了解下惯量,中高惯量一般不会是一对电极的。。。

网友:
首先你的公式应该是应用的三厢异步电机,哪种动力电机为主吧。通过变频器调整频率,然后调整转速之类吧
伺服电机的更多的是走位置量,模拟量之类控制。多数是在程序里面控制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