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侧翻

楼主(2025-09-28):
大家有什么办法让他回弹之后不侧翻吗?或者是让他不回弹

网友:
多高的高空,啥材质,里面装的啥,我现在担心的是高空掉下来会不会碎,不是会不会侧翻

网友:
这个怎么样呢?回弹慢

网友:
尝试加阻尼器看看可以不?

网友:
给个工况在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什么工况?

网友:
重心在下面不测翻

网友:
按不倒翁原理来做,这部很简单

网友:
会回弹侧翻说明的东西还不够重,重心还不够低。可以加重量,降重心,降海绵密度。

网友:
这个问题太理论化了,还是看实际工况吧,或则换个思路

网友:
不说工况,起码有20种方法防止回弹,缓冲器、止回扣、限位。。。

网友:
高空抛加个降落伞

网友:
下面装几个小型喷气发动机,再装上陀螺仪和控制系统,落地前自动调整姿势

网友:
桁架取放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成本考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