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压绝缘易弯曲材料

楼主(2025-09-28):
我们做了一个大电流设备,电压630V,电流1000A。用的是铜编制线缆,弯曲半径非常小,能随着机构一起运动。在线缆外面套了很薄的一层热缩管,外面再加一层黄腊管。可是用的时间长了,绝缘层破损,导致放电打火。有什么绝缘材料呢,要求绝缘性能好,容易弯曲,经常弯曲还不破损。这个绝缘材料还不能太厚,否则不好弯曲,还会导致热量散不掉,烧毁机器。以前用的是标准的多股线,同样的截面积,不散热,一上去就发热严重把机子烧了。

网友A:
1000A,好吧,用过水冷电缆,,,,,,

网友B:
用耐高温的绝缘陶瓷材料,类似图片这样,但你要非标定制。

网友(点评):
套上后线缆会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耐高温的绝缘陶瓷材料,类似图片这样,但你要非标定制。

这个无法弯曲,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A,好吧,用过水冷电缆,,,,,,

普通铜线就行,但是要做好散热,外面用的是铜编织线

网友:
柔性高压线缆,应该有这种吧。估计比较小众,不知道这种行不行。要问做电缆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