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原理】谈谈坛友的串联杆组

楼主:
临近长假,楼主工作也心不在焉了起来,加上周末只放了一天,心境还没从享乐状态中完全转换过来呢!这可不行,还得坚持三天才能开启我的旅行计划啊!
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那柴油机上没有火花塞,得靠一个摇把怼到转子上转几圈才能给启动,我感觉我现在这脑子也得找个摇把(具体来说,就是应用问题)搅一下才能转起来,正想着,看到了坛友 @探根究底  的帖子:
【连载系列——替代机械手的小连杆结构如何设计】http://www.cmiw.cn/thread-1084862-1-1.html

这种机构挺有意思的,不像机械臂使用多个电机,而是只使用一个电机,“关节”之间靠传动进行约束,可以实现特定的轨迹或特定的末端姿态,手术机器人、灵巧手等设备中就有对这种机构的应用,如果还有其他应用场合也欢迎坛友们补充。坛友原帖洋洋洒洒写了好长,真诚分享自己的探索经历,字里行间透露出刨根问底的态度可谓是人如其名了,令人动容。然而楼主觉得在这种单自由度平面机构的场合下,矩阵的优势实在体现不出来,很有可能把问题复杂化,于是闲暇之余就想拿过来采用另一种方式推导一番,想着推导完成也就完全进入工作状态了,要是能给坛友们提供些许帮助、引发更多讨论,便是额外收获了。

楼主认为,只要得到了各杆绝对转速,那其他所有运动学和动力学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无非就是继续进行微分或积分,因此实际的计算其实也就只有两步相对速度的变换,窃以为这是比较简单清晰的。
当然,修改例子中的传动比和杆长可以获取其他轨迹和姿态,例如原帖中提到的末端保持水平姿态其实使上面例子中的(1-i1+i1*i2)=0,即i2=1/2 即可实现

网友:
原理透彻,思路开阔,值得设计工作者学习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看完了,感谢开讲。个人最惊奇的是:其中计算传动的时候,先给系统整体施加一个负向角速度,来保持某个单元为静止,这种方法比直接按相对速度算要直观很多

网友:
电机端-各关节-末端;如果把变速器拉线远操结构与之结合的话感觉会更有意思。

有一些灵巧手就是类似这种结构  发表于 4 天前

楼主:
为啥子我加齿轮配合老失败,他要接触才让我配合成功 回头我找个视频看看。  发表于 4 天前
就是motion,皮带只是示意的,实际上是给各个轮子加的齿轮配合  发表于 4 天前
请教下 这个是怎么模拟的 solidworks的motion吗还是什么软件 皮带没这个配合。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我大概看了下 现在有点忙没时间好好学习,后面我必定好好看看理解学习下,之前减速比的配比让我想了很久,因为皮带也在动 老拐不过弯来。,我那个用线性代数计算式为了让人们知道线性代数 矩阵这些也可以用到实际问题,它让思考变的简单,只要会变换,无非多重套娃,你想算绝对角速度可以算 ,想算相对速度也可以算,比如我一开始角度标错了 ,算的就是绝对角速度。就是计算繁琐了点,听说有软件可以只列公式,自动求出结果  我一直没找到。 我后面用理论力学VA=VR+VE的运动学角度算一下,对比下看看是不是更简单还是跟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