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链阵列无法填充整个路径?

楼主(2025-09-29):
如图,链阵列的路径选的是那个弧线,可是只阵列了一部分。
为什么?

改了填充方向后,从最右的那个开始向另一个方向排列了。搞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
你多填充几个呀

网友(点评):
我选的是“填充路径”,不是指定的个数。那个弧线是整个的。

网友(点评):
你先把数量9改成11

网友(点评):
手动输入数量超过9的话,就只剩下原始的两个了。

网友:
是不是选中的路径没有包含那一段?

网友(点评):
那段弧线是一整段,我重新确认了一下。

网友:
你这个链条第一项是在路径中间的,一般来说这种阵列是无法识别两端的,只能一边一边阵列,或者把第一节放在路径开始的位置
而且链条路径一般是闭环吗,你这个是开环

网友(点评):
一针见血,楼主怕不是从来不看帮助文件吧,尽在那瞎玩。

网友(点评):
如何从两端开始?请大师明示。

网友:
没问题啊,你姿势不对哦

注意姿势,你的路径有问题。

网友:
对。确实是楼主的方式不对。曲线要选合适了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