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像这种直径比较大的转盘该如何保证安装精度呢?

楼主(2025-09-29):
就这种 侧边利用轮胎驱动的大转盘,他这个平面得平整度和轮胎滚动摩擦这个面得圆度是怎么通过设计和组装保证的呢?我看好像各个部件都是拼装而成的。

楼主:
哦对了 直径7米

网友:
位置传感器吧

网友A:
你想圆度要达到多少?
轮胎那组东西可以做成活动的(参考汽车悬挂)

网友:
有跟踪装置 时刻保证压紧状态

网友B:
这种转盘做过好多台了,驱动部分要有个压紧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转盘做过好多台了,驱动部分要有个压紧机构

嗯嗯 有个压紧机构 我在想那个外圆怎么能更平整些
对了 您这个径向力怎么抵消的? 另一侧再加一个轮吗

网友:
位置传感器感觉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圆度要达到多少?
轮胎那组东西可以做成活动的(参考汽车悬挂)

不同的模块之间差3mm左右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有个压紧机构 我在想那个外圆怎么能更平整些
对了 您这个径向力怎么抵消的? 另一侧再加一个轮吗 ...

我用的链轮链条,用轮子没定位精度,容易磨损还会打滑,只需要转起来的话可以用轮子,外圆主要靠装配调,可以靠中间围成的那圈连接板来定位,中间就靠里面来定位,这种转盘最好梁用多一点

网友:
图上没看出接触位置维持贴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链轮链条,用轮子没定位精度,容易磨损还会打滑,只需要转起来的话可以用轮子,外圆主要靠装配调, ...

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