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可以对铝筒进行筛选位姿,让其能始终顶端朝上的进入滑笼

楼主(2025-09-29):
现在采用的是旋转式拨盘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旋转铝筒总会掉落到相应的位置再通传感器检测是否顶端朝上,不是的话吹气让其离开拨盘,这样的方式会出现铝筒碰凹的情况影响外观,想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能通过改善设计的方式做到筛选的目的,或者其它的设计能达到筛选。(铝筒的大小和长筒的酒盖差不多)

网友A:
上图看看铝筒结构。舍得下本钱就振动盘或视觉柔性上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铝筒结构。舍得下本钱就振动盘或视觉柔性上料吧

谢谢你的回复,照片就是大概得结构

红酒瓶帽?  发表于 6 天前

楼主:
防止灌水机

网友B:
大量铝筒顺传送带缓缓而来,一个类似钉耙的工具不断铲它们,被钉耙挑起来的肯定方向是对的,统一取下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量铝筒顺传送带缓缓而来,一个类似钉耙的工具不断铲它们,被钉耙挑起来的肯定方向是对的,统一取下送走。 ...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